如何分离颜色

楼主(2009-09-11):
我用线阵ccd测了一条色块,色块上有11种不同的颜色, 每个色块之间有个白色的小块隔着 ,虽然成像是模糊的 ,但用肉眼看,是可以区别出每个色块的颜色,但在数据上,色块的RGB值呈连续起伏情况 ,从数据上分析,根本无法区分出每个颜色块。
请问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或算法,或将RGB值转换成什么其他颜色体系,将颜色块区别出来?谢谢

网友A:
色彩分离, 已经有了三百多年历史, 从牛顿的小黑屋,到现在的图像解码算法...

楼主:
转过hsi   色块数据差别不大

网友B:
先转成亮色信号再说

楼主:
3楼的PowerAnts是否可以说得详细些
xwj说的亮色信号是指什么?色差分量?

网友C:
还不如楼主把原始数据贴出来

网友A:
俺不了解呢,进这个贴纯粹是学习,如果是基于硬件,那么具定是学牛顿用棱镜了. 不过现在的RAM和DSP已经这么强大,软件算法上,提取R,G,B分量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甚至是色相,色饱合度,亮度

楼主:
呵呵 数据太大了 贴出来估计大家也眼花 我贴一个B绿色通道的数据表出来吧

网友A:
光分离了还不行啊, 还得掌握色的合成, 反过来算就可以识别多种颜色了

网友:
我做了一个测试LED的设备,用了光谱仪,对于白光使用CIE坐标。

网友D:
11楼netjob 人家都说得到RGB值了 也贴出B通道的数据了 怎么不是彩色ccd?

网友E:
不知道NETJOB泡坛子开什么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