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看门狗定时器的疑惑

楼主(2009-09-11):
教程中第117页的那个例子中说是中断定时为0.5s,看门狗定时为1s
那么意思就是说超过1s系统就会复位显示时间12:00,是不是就是说时间增加1s系统就会复位了呢?给解释一下吧?呵呵
LDA WDT,00H ;重置WDT为什么还要重置???上面已经设定了LDI WDT,0001B ;设置看门狗定时为1s

楼主:
通过在网上查资料了解了一点了,呵呵!中断定时设定为0.5s是不是每隔CPU0.5s就向看门狗发出信号让她产生复位????这个每个0.5s向看门狗发出信号还需要用软件进行设置吗?教程中第117页的那个例子中LDA WDT,00H ; 为什么还要重置WDT???上面程序中已经设定了LDI WDT,0001B ;设置看门狗定时为1s,请给详细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通过在网上查资料了解了一点了,呵呵!中断定时设定为0.5s是不是每隔CPU0.5s就向看门狗发出信号让她产生复位????这个每个0.5s向看门狗发出信号还需要用软件进行设置吗?教程中第117页的那个例子中LDA WDT,00H ;  ...
引用 楼主:

首先,看门狗是为了程序监控用的,用来监控非正常状态,也就是说正常状态下,看门狗是不会产生复位的(即程序的正常流程中会定时使看门狗重置,防止溢出,产生复位信号).

您的例子中是每0.5秒去使看门狗重置,防止其产生复位,而不是使其复位.为使看门狗不会在正常的流程中产生复位信号,用户的软件程序需要在每次看门狗定时器溢出前使其重置.

楼主:
呵呵,谢谢啊!假如我程序的运行时间为2s,看门狗的定时时间为1s,是不是要在程序的运行时间为1s处重置一次看门狗,然后在程序的2s处再重置一次看门狗呢?

网友A:
呵呵,谢谢啊!假如我程序的运行时间为2s,看门狗的定时时间为1s,是不是要在程序的运行时间为1s处重置一次看门狗,然后在程序的2s处再重置一次看门狗呢? ...
引用 楼主:

您这样理解是正确的,通常来说,只要在看门狗定时器溢出前将其重置即可.

楼主:
呵呵,谢谢,这个问题,我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