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为什么不能控制输出的电压啊?

楼主(2009-09-11):
请问这是么回事啊?我是想用PWM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现在我的输入电压为24V,我占空无论怎么调输出都是24V,我单独将PWM输入置高或置低,关断和打开都是对的,就是PWM控的控制时输入永远为24V,不受控,我的PWM频率为十几KHz,P8我带了个负载,大概为100欧的样子,也不行。真是闹不懂是么回事。

网友A:
R47阻值太大,楼主应该算算这个时间常数,是否足够给MOS管输入电容放电。
滤波电感对100欧负载可能太小。我未做计算,仅仅是感觉。

楼主:
R47,不是10电阻,上面写错了,R47现在应该是用的1.35K,我也怀疑是那个太小了,所以改成1.35K了

楼主:
这个MOS管的输入电容,我在它的datasheet上好像没看到哪里写了啊?现在这块板子注定是要改了,就是不知道咋改好,我输出电压用PWM控制为0~10V,最大电流大概为5A,不知道有没别的解决办法?

楼主:
这个MOS管的输入电容,我在它的datasheet上好像没看到哪里写了啊?现在这块板子注定是要改了,问题没解决,就是不知道咋改好,我输出电压用PWM控制为0~10V,最大电流大概为5A,不知道有没别的解决办法?

网友A:
输入电容看这个

网友B:
看来楼主要学学电源才行,电路参数严重错误
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X占空比(这指工作于CCM模式)

否则需要以更小的占空比来获得较低的输出电压。

网友C:
没有反馈回路,一开始就是输入电压,后面的负载太小了,你换成20欧姆的负载试试,电压肯定降了,但是随负载的增大,电压不会稳定,一直要降下去,

楼主:
反馈回路,是有的,是用单片机的的AD作为反馈电路的,开关电源的确不怎么会搞

楼主:
我试过更小的负载,电压有所降低,但我的MOS管烫得厉害,工作一会你不关就会烧掉,我认为还可能是PMOS管的波形怎么好,上升沿或下降沿太大,所以想弄个推挽方式来控制MOS管的开与关,但推挽不知么样推好,控制G级高电平好说,低电平么样弄呢?又不能降到0V,中间不又要串电阻加稳压管?那样不又会使下降沿波形太差?MOS管还是会发热

楼主:
7楼:所说的“电路参数严重错误”我不清楚哪里有问题,还请指点出来,学习了,谢谢!

网友D:
楼主低电平时不一定必须降到0V的。

网友A:
最大的参数错误就是R47,已经说过了。
你这个电路,不用点特殊方法大概难做。等一下我画张图给你。

楼主:
回12楼,低电平,不能降到0V,MOS管有Vgs的电压限制,如果我G级低电平降到0V会烧坏MOS管的

楼主:
回15楼,R47我事实上用1K,的电阻试过,用处不大,再小电阻功率怕不够,就没试了。
      谢谢你这么费心,对你的电路图期待中!

网友A:
别说1k,再折一半还嫌大。

12楼说的“0V”指的是G极与S极之间电压,而且说的是绝对值。

网友A:
画图要花时间,楼主要多等会儿。
需要多用支三极管,不过电路很好用。

网友A:
R1可以较大,10k欧以上。
R2应该较小,至多3k欧,可以小到1k欧。
R3应尽量小,大了影响P-MOS导通速度。取值受该电阻功率耗散限制,受稳压管功率耗散限制。
N1N2几乎任何小功率管都可以用,例如8050。

楼主:
回楼上,三极管的加入,可以大大改善MOS管的截止时间,受制于我用的电阻是贴片的只有1/8W,所以导通时间还是很大

楼主:

我从新设计了一下这个驱动电路,还麻烦你能看下这样能行不?

楼主:
我添加图处附件,不知怎么回事,老是提示图片有误,只能压缩一下传来上来了。

网友D:
你这改过的错的更离谱

网友E:
maychang 18楼的电路不是很好吗?

楼主:
现将电路重发

楼主:
回22楼,能指点下吗?哪里错了?请指出来,谢谢!

网友A:
等等22楼,看他什么意见。
这样很好,一起讨论,才能够更深入认识电路。

楼主:
不过上面的MOS管,是不小心放反了

楼主:
22楼,等待中,请加次发表下高见!谢谢!

网友D:
哈哈,不好意思,我也是菜鸟一个,我感觉D1不该用的。
因为有了D1后不论PWM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时,Q2的C极电压都是大于12V的,而因为D2,Q5的G极是6到12V的电压(VIN是18至24V)这样Q4就永远不能导通,则Q5也就不能导通。
也不知对否,见笑了。

网友D:
我楼上的说法有误,Q4不是永远不能导通,当PWM是低电平时,Q1截至,Q2导通,Q4会导通一下,MOSFET的输入电容会放电,但当G极电压降到12V多一点时Q4就又截至了,不能让G极电压快速降低导致Q5导通时间加长。

楼主:
回楼上,这是PMOS管,完全导通条件是Vgs=-4.5V到-12V之前,所以G级电压不能降到0V,降到0V会烧MOS管,所以D1这个二极管有意加上的,降不到0V就对了。降下去了才是真的问题。

网友A:
有讨论才好,共同进步。
24楼的图可以工作,电源电压假定24V,MOS管G极电位(对地)在12V高一些到24V低一些(大概有23V)之间变化,这对驱动MOS管来说够了。考虑到电源电压变化,MOS管Vgs最大时也有6V,够用。
gaohq在29楼和30楼所说的情况存在,MOS管G极电位(对地)确实不能低到0。在31楼,楼主已经说明,这正是加D1的目的,不让MOS管G极电位降到0,否则管子可能损坏。
实际上,MOS管Vgs在datasheet中标明最大20V,但实际测量均在30V以上才击穿。厂家是留有余量的。所以这个电路中D1的稳压值可以小一些,例如取6-8V。
既然在这里已经采取了限制MOS管Vgs的措施,那么D2可以省去。
回到图中。该电路设计时的考虑显然是用Q3Q4这样的图腾柱形式(两个互补的射极输出)来加大驱动能力,这完全正确。该图的缺点是用元件太多。共增加了两支三极管和一支稳压管。楼主的PWM好像是由单片机产生的,那么要单片机输出的PWM反相只需要修改软件。这样Q1可以省去但保持PWM相位正确。至于怕单片机输出电平不能驱动Q2,只需要将D1串联在Q2集电极与R3R4之间即可。

请awey来评论评论。

楼主:
斑竹,果然厉害,分析得很对,呵呵!

楼主:
D2是我复制的时候,上去的,我就没管它了,倒是斑竹说的“将D1串联在Q2集电极与R3R4“之前,我觉得想法不错,倒是不怕单片机输出电平不能驱动Q2,因为我的单片机是设定的推挽输出,主要是这样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直接用PWM信号串一限流电阻到Q2的基极,那样我就可以省下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阻了。

网友A:
目的就是省一支三极管。电路简单一点。

网友A:
再进一步考虑,甚至可能将Q2都省掉。如果你的PWM输入幅度可以达到5V,只要D1稳压值合适,恰可使Q3Q4基极变化范围合适,就能省掉Q2。
这样还有个好处是相位关系不变。

楼主:
PWM输入幅度的确是5V的,但我觉得如果我的输入电压是固定的,可以考虑斑竹的这个思路(实际中我不习惯这样用,主要单片机引脚直接上拉到这么高的电压,一旦出问有问题,怕单片机引脚容易损坏),现在我的输入电压会变化,变化实际范围会在18V到26V之间,所以Q2再不能省了.

楼主:
另外,考虑到我们输入电压可能最高要达到26V,8050和8550的耐压只有25V不够,所以电路中的三极管应该换掉,换成9014和9015

楼主:
这是最终电路,感谢maychang!和各位关心此贴的兄弟!

楼主:
这才是,修正了的

网友F:
楼上这个电路,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G:
R47-10K太大了,500欧差不多,MOS管Cgs一般1000pF-3000pF 相应慢了,9018也不对,9013或其他高压中功率管。

网友A:
楼上说些什么?说的是哪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