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89C54/58无法升级程序

楼主(2009-09-11):
周一的时候,我们的南昌办事处反映我们的机器有三台无法升级程序,怀疑是升级方法有问题,让其重启系统,解决问题,但今天又反映有5台无法升级,即使重新启动系统,也无法升级,我现在要去南昌了,有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
奇怪,我们用宏晶STC89C54、58已经三年多了,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软硬件都没有改!

网友A:
这个必须见到故障实物才能分析。

网友B:
不懂,升级程序?
没事升级程序干嘛?

网友C:
据笙泉的代理商说,是因为宏晶改了芯片,有些问题,你可以换笙泉的89E54、58试一下,看看问题还有吗?

网友D:
4楼的建议不错!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网友E:
除了以前 碰到过USB供电不足时
没法STC升级
其他倒没遇过

楼主:
哎! 前两天一直忙, 先谢谢4楼的大侠了, 下面是我做的实验:
将STC89C52的芯片拆下来,用宏晶的可以更改ISP的工具将ISP重新烧录后,可以升级程序,但过了一天又出问题,有上次出过问题的机器,也有第一次发生的!我发了帖子求助,有大虾建议我用笙泉的,我昨前天已经向笙泉的代理商申请了样片,昨天收到MPC89E52,换上去,到目前还没有出问题,我还在南昌,再观察两天!

网友E:
用宏晶的可以更改ISP的工具  哪搞来的工具?什么时候买的

楼主:
总算解决了,是STC89C52的问题,换了笙泉的就好了!
回复8楼的,在2007年的时候,STC有给!要买的200元,不过我又从笙泉的代理“路必康”买了,只要100元,这里特别感谢一下路必康,服务还不错!

网友E:
我2008年想买
姚工说不卖了.
现在也在用MEGAWIN 的U1来写ISP
还在做。。

网友F:
哎! 前两天一直忙, 先谢谢4楼的大侠了, 下面是我做的实验:
将STC89C52的芯片拆下来,用宏晶的可以更改ISP的工具将ISP重新烧录后,可以升级程序,但过了一天又出问题,有上次出过问题的机器,也有第一 ...
引用 楼主:

是哦,我们公司的工程师跟我说过这个问题,“也是无法升级,更换了芯片就好了,原来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