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4584也会动作吗?

楼主(2009-09-11):
一个负脉冲加到4584(6施密特触发器)输入端,会有动作吗?我看到现象了!可是怎么解释啊

网友A:
看电平从什么地方起变及变化过程的曲线,CMOS电路的输入端有钳位二极管。

楼主:
请问就是电平从零开始的负脉冲,而且幅度很小会有触发发生吗?难道cmos电路可以处理负的电平

网友A:
用足够带宽的存储示波器抓波形,肯定有正跃变,由电路中的分布参数产生。

楼主:
谢谢版主,可是问题没有解决,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负脉冲触发coms芯片!

网友A:
是你的电路包括PCB设计的问题所致。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是数字示波器显示问题,信号重叠显示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