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89系列MCU应用问题集

楼主(2009-09-11):
1. 问:如何正确烧录ISP CODE?
  答:笙泉MCU整个程序空间分三部分,AP+IAP+ISP。这三部分空间是分开的。
      可以通过U1软件“插入ISP代码”来完成加载ISP 程序。

      最后点"自动"完成烧录。
2.  问:IAP区不能保存数据?
     答:使用U1工具,ISP空间选择“NOne”就会有IAP空间不能使用的问题。
     可以通过“插入ISP代码”的方式来解决,也可通过ISP空间选择“1K”的方式来解决。

网友A:
就两个问题也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