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准定时器时间的设定可不可以这样设定呢?

楼主(2009-09-11):
LDI BTM,1010B ;设置基准定时器预分频为/8, 中断定时为0.5s
;初始化LCD 驱动模块
为什么不这样LDI BTM,1011B;设置基准定时器分频为/16,中断定时为1s,看门狗的溢出时间设定为4s,这样秒是整数了啊?????,闪烁 ":",周期为2 秒

网友A:
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啊。

网友B:
肯定可以啊,你想怎么配置就怎么配置,要看你的实际需要

楼主:
再设计电子钟时,看门狗定时器的设定时间是不是一定要比中断定时的时间长啊?

网友C:
再设计电子钟时,看门狗定时器的设定时间是不是一定要比中断定时的时间长啊?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一定的,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设定的看门狗的时间后,只要在看门狗设定的时间内使其重置即可,具体是在TIMER中重置还是在主程序中重置可根据实际需要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