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一个最简单的汇编

楼主(2009-09-11):
买了一块板子,想学一下汇编,写了个LED程序,build成hex文件下载到板子后却没有任何反应,麻烦各位帮忙看看是不是程序问题还是哪里需要设置一下:
STACK_TOP       EQU     0x20000200      ;SP初始值,常数

        AREA        RESET,CODE,ALIGN=3
        DCD         STACK_TOP                  ; 栈顶(MSP)
        DCD         Start                            ; 复位向量
        ENTRY                                         ;指示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Start                                                      ;主程序开始
        LDR     r0,=0x40011c00                   ;port F地址
        LDR     r1,=0x24444444                   ;mode为输出;复位默认值为0,灯亮。
        STR     r1,[r0]
deadloop
        B       deadloop                ;工作完成后,穷循环
        END

网友A:
想要STM32的IO有输出,要做不少工作:
1\打开GPIO的CLK
2\有可能还要设置AFIO的remap.
3\设置为推挽输出
4\才是送输出值.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的及时指点!问题已解决,原因是没有打开GPIO的CLK!我是做硬件的,刚从51转到ARM,算是个ARM菜鸟,希望各位高手多多帮忙!

修改后的程序如下:
STACK_TOP       EQU     0x20000200      ;SP初始值,常数

        AREA        RESET,CODE,ALIGN=3
        DCD         STACK_TOP                  ; 栈顶(MSP)
        DCD         Start                            ; 复位向量
        ENTRY                                         ;指示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Start                                                   ;主程序开始

        LDR     r0,=0x40021018                ;RCC_APB2ENR地址
        LDR     r1,=0x00000080                ;打开PortF的时钟
        STR     r1,[r0]

        LDR     r0,=0x40011c00                 ;port F地址
        LDR     r1,=0x24444444                 ;mode为输出;IO口输出复位值为0,灯亮。
        STR     r1,[r0]

deadloop
        B       deadloop                ;工作完成后,循环
        END

网友A:
楼主喜欢用汇编,算是同道中人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