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一个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可调?

楼主(2009-09-11):
假设一运算放大器,在接成跟随器时候的输出内阻为2欧姆,现在需要输出内阻为600欧姆或者任意阻值,有没有办法实现?输出串联电阻的方式不算.

网友A:
其它方法当然有,但都不如串联一个电阻简单。

楼主:
串电阻通过电流会产生损耗,如30MA/600欧姆

网友B:
其他方法流过电流一样会产生损耗

网友C(2022-08-10):
三极管射随,输出阻抗直接被讯号源阻抗影响,
讯号源是恒压源,输出阻抗才能近乎零,不管负载咋变,输出始终紧随讯号。

网友D:
Howland电流源  通过不同电阻比例,可以实现:
固定内阻输出、无限大内阻输出、负内阻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