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SPI速度达到18MHz 18MHZ是位还是字节

楼主(2009-09-11):
spi, pi, hz
哪位老大知道,最大SPI速度达到18MHz 18MHZ是位还是字节,谢谢

网友A:
位.
字节那就恐怖了.

网友B:
汗,这还用问吗?

网友C:
哈哈,SPI的速度参数都是以位为单位的。

:P

楼主:
哈哈,不太确定,STM32的SPI最长有效传输距离是多少?

网友C:
你希望多远距离?

楼主:
stm的SPI最远可以传输几米,我希望是5米,不知能达到不

网友A:
5米应该很难。USB差分传输都只5米呢。

网友D:
我看不能

网友C:
SPI是板内通信协议,STM32的SPI是TTL兼容的接口,普通TTL器件很难达到5m传输距离。

网友E:
SPI最远可以传输几米?

5米当然可以,但波特率当然不可能有18MHz,估计100kHz能传5米。18MHz应该能传0.2~0.5米

网友F:
想想办法,5米不难,要加硬件

网友G:
想想办法,5米不难,要加硬件
引用 网友F:

同意,比如上光纤,两个头就要花不少钱,传50M都没问题

网友H:
肯定是位呀

网友I:
如果是字节
18 * 8 = 144M
这频率哪来的呢????

这频率下  方波都成正弦波了...
更另说五米

5CM都不好做

网友J:
顺便问一下:STM32 SPI2是不是达不到18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