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信号如何提取

楼主(2009-09-11):
如图所示:这是从汽车点烟器上测得的信号,当发电机工作时,有脉冲尖刺产生,尖刺脉冲的数量多少与发动机的转速成正比,其中的12V是蓄电池上的电压值,现在想把这种尖刺信号取出来,作为发电机的转速信号,请问这样做行得通吗。如果可以,这种信号如何提取才方便。谢谢各位!

网友A:
去找菜鸟计论,对新手太难了

网友B:
很好的创意!干扰信号当信号用!很具有挑战性。

楼主:
怎样才能将这个帖子移动到别得栏目下面

网友C:
电容隔直后用运算放大器放大即可。

网友D:
取基准点电压为12V就能得到0.2V的信号电压,放大后就可以取出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