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相信这个吗?一个经典博弈论

楼主(2009-09-11):
在美国的一个娱乐节目里曾出现过一个被称作“山羊和汽车”的趣题.题目如下:台上有三个门,一个后边有汽车,其余两个门后边是山羊.主持人让你任意选择其中一个,然后他打开其余两个门中的一个,你看到的是山羊.这时,主持人让你重新选择,那么,你是否应该改变原来的选择呢?
当时在《Parade》杂志上主持“Ask Marilyn”专栏的玛莉莲,给出的答案是应该.据说玛莉莲的智商为228,是智商的吉尼斯记录保持者,她主持的节目因而也很受读者欢迎,不过对于她的这个回答,大多数观众还是持否定态度,而且她的回答也引起了许多数学家的怀疑.他们认为选择一个门是随机的,怎么可能因为另外一个门的打开而让两个门猜中汽车的机会不相等呢?
玛莉莲面对这么多数学家的怀疑眼光,并没有解释什么道理,而是请全美国的小朋友帮她做实验,用三张**牌和玩具小汽车来模仿这个游戏.结果小朋友们做了好多次的实验,得到的结论与玛莉莲的说法是一致的,应该改变原来的选择.“事实胜于雄辩”,那些数学家们也无话可说了,只好去找自己的错误在哪里.

其实把问题扩大化,大家都能理解了
假如有1000只羊,1两汽车,你选择了一种,然后主持人把剩下999只羊门打开,问你更不更改选择?按照某些人的逻辑,概率还是变成了1/2,换不换都一样,但再想想这样会非常傻吧?

网友A:
我理解程序匠人的意思,我也来叙述一下。
把两只山羊编号为山羊1号和山羊2号。
一、换而得车的概率:假设人先选中山羊1号,此概率为1/3,而主持人会亮出山羊2号,这时换后就得车。在假设人选中的是山羊2号,此概率也为1/3,而主持人会亮出山羊1号,这时换后也得车。
二、换而得羊的概率:假设人选中的是车,此概率也为1/3,而此时不管主持人亮出哪知羊,换后都会得羊,所以换而得羊的概率为1/3。
这就是匠人所说的选羊,只要你一开始选中的是羊(概率是2/3),换后就是车了。
而如果是n只羊,那换而得车的概率就是(n-1)/n了。

网友B:
概率已经变成1/2了,怎么能还机械地停留在1/3!真是个书呆子。

网友C:
肯定要换~~1/3换成1/2值得尝试~

网友D:
换成1/2

网友E:
为什么要换?换来换去只不过是庸人自扰!
再说了这个实验好象断章取义了吧?
数据应该提供这些吧:
nn.nn%的小朋友换了选择,其中mm.mm%的小朋友换对了!
xx.xx%的小朋友没有换选择,其中yy.yy%的小朋友得到了汽车!
我关心的是mm.mm%,yy.yy%是不是50.00%!!!

其实我认为:不换才是心理过硬的人,这个实验只能说明大多数人都易受别人干扰!

网友F:
换、和不换都是原来的1/3,后来的1/2,概率上没有任何区别的。

而从人性上去猜的话,就要去猜测主持人的习性、心情,看他让不让你获得了。

网友G:
呵呵,楼主**是个典型的概率题目,任何学数学的都不会像文中的“数学家”,而228的智商也是在4月1日测试的,除非标准不同。

网友E:
SORRY!
看来我要收回我说的话!
应该要换:换后的几率由33.3%上升到66.6%了.

网友H:
把主持人拉出去让楼主非礼5分钟

网友F:
漏说了:

我的那种说法是基于主持人知道汽车在哪个门的前提下——也就是说主持人知道哪两个门后边必定是山羊,而避免翻到汽车。

如果主持人也不知道,那就肯定得换了。

网友G:
这是个典型的条件概率问题,本帖内容转自新语丝。

n羊1车的问题分析

    为了更加深入地说明问题并得到一个通式,将原题的“2羊1车”扩展成“n羊1车”,其它条件不变。分析如下:

  1 换而得车情况:即第1次从n羊1车中选到羊,此情况概率为n/(n+1),在此条件下,换而得车的概率为(n/(n+1))×(1/(n-1))——公式1

  2 换而得羊的情况,又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情况一:第1次选到车,第2次换必然得羊,此概率为1/(n+1)

  情况二:第1次选到羊,此情况概率为n/(n+1),在此条件下,换而得羊的概率为(n/(n+1))×((n-2)/(n-1))

  将上述两种情况合并,即换而得羊的概率为1/(n+1)+(n/(n+1))×((n-2)/(n-1))——公式2

  3  将换而得车与换而得羊的概率相加(n/(n+1))×(1/(n-1))+ 1/(n+1)+(n/(n+1))×((n-2)/(n-1)),其结果为1,说明了上述分析并没有遗漏情况。

  4 回到原题,把n=2代入到公式1中,得换而得车的概率为2/3,将n=2代入到公式2中,得换而得羊的概率为1/3。

网友E:
很佩服228智商真不是盖的!
不换只有1/3的几率得汽车,并不会因为主持人揭开一个错误答案上升到50%,
换就有2/3的几率得汽车,因为那两个门有2/3几率包含汽车.

网友F:
呵呵,有道理,原来老x也是个笨蛋:)

网友I:
把问题放大一下:
10个门,一台车,9只羊,你选一个门后,主持人打开8个有羊的门,剩下两个再给你挑

网友J:
chunyang这句说得好:
“228的智商也是在4月1日测试的”

网友K:
其实题设中应该是隐含了主持人知道哪个门后面是汽车,这样才能出现第二次的换与不换的问题。
因此1/3的概率并不成立

网友H:
其实还可以有更好理解的解释。

首先确定:
在n羊1车中,让你选车,概率有1/(n+1)
在n羊1车中,让你选羊,概率有n/(n+1)

毫无疑问,选羊比选车容易。既然如此,我们就选羊好了,分析如下:

不管你一上来选哪个门,主持人都会帮你留下2扇门(这两扇门肯定是1羊1车),然后把多余的门打开。

如果你打算换门。那么这个换门的动作,就导致你最初选车的行为,变成实际上是在选羊。因为你只有选羊,才能在换门后变成选车。——这一层道理如果想明白了,就都明白了。

刚才说了,在n羊1车中,让你选羊,概率有n/(n+1)。门越多,选中羊的机会越大。

再总结一下:一上来当主持人让你选车时,你偏不选车,而是选羊(因为选羊成功概率大)。等到主持人把门打开后,再换一个门当做你的最终选择。

这样就不用做概率计算了。是不是更好理解?这算不算是逆向思维?

网友E:
匠人的解释越说越糊涂。
只要记住,你第一次选择时的概率不会因为后面的变化而改变。
比如10选5后再打开4门,
那么5个门与剩下的一1个门是等价的。

网友H:
匠人的解释越说越糊涂?
那好, 我就精简一下:这个问题的本质,不是选车,而是选羊。
这下明白了吗?

网友L:
感觉还是公式更容易理解

网友M:
...我在宿舍做了50次实验..  概率一半一半:L

网友N:
主持人的开门有助于提高选择的概率,因为他是知道羊的位置的

网友O:
这样的题目都还争?重不重新选择的概率都是一样的
不信拿**牌做一下实验

网友P:
不信
傻子都知道要换
难道数学家是S B

网友O:
看来我们这儿的很多工程师都比数学家聪明,有你们做工程,赶英超美,指日可待

网友Q:
谈谈我的看法

为了描述方便,进行一些假定:
假定车为a,羊为b、c,
假定观众选择的那个门为A,主持人打开的门为B,剩下的门为C

列表进行描述,就很清楚了:
A   B   C
a   b   c .. (1)
a   c   b .. (2)
b   a   c .. (3)
b   c   a .. (4)
c   a   b .. (5)
c   b   a .. (6)

(3)和(5)这两种情况占总概率的1/3,但不符合题目条件。
(1)和(2)这两种情况占总概率的1/3,符合题目条件,属于换而得羊。
(4)和(6)这两种情况占总概率的1/3,符合题目条件,属于换而得车。

总结:不管改变或者不改变选择,概率都是相同的。
提示:容易搞错的一点是,换而得羊+换而得车的概率之和不是1

网友Q:
描述不够清晰,需要澄清一下

描述不够清晰,需要澄清一下:主持人有没有作弊?
主持人作弊是指,主持人知道门后面是羊或者车,主持人尽量故意打开后面是羊的门。
如果主持人没有作弊(主持人不知道门后面是什么),那么不管改变或者不改变选择,概率都是相同的。
如果主持人作弊,观众当然就必须改变选择,以得到更高的选中车的概率。

网友R:
在主持人知情的情况下,换了之后,几率高一些。
几率不是由1/3提高到1/2,而是提高到2/3。

网友S:
很佩服老外的228智商,真不是盖的!
匠人的智商没有228,也起码有220,解释的很透彻,佩服。

网友H:
我理解程序匠人的意思,我也来叙述一下。
把两只山羊编号为山羊1号和山羊2号。
一、换而得车的概率:假设人先选中山羊1号,此概率为1/3,而主持人会亮出山羊2号,这时换后就得车。在假设人选中的是山羊2号,此概率也 ...
引用 网友A:

完全正确。

网友T:
主持人开哪个门 也是有概率的 不考虑吗???

网友O:
如果主持人打开的门后面是车,也可以重新选择的话,那就是重新选择选中车的概率要高
可是题目说的明明是打开一个后面是羊的门,剩下的要不要重新选择。

老外的智商哪里只有228呀,至少250!

网友U:
自己搅和自己
概率肯定是1/2。换不换都一样。
依照现在网上说的算法,可以换个思路:
最后就剩下两个门了,你选的是a,剩下个b。
b一开始有车的概率是1/3,最后打开个后,2/3的概率就转移给a了,那现在是不是又可以说选a的概率大呢。 所以说在打开一次门后,概率样本就改变了,不能再这么算了。
应该是1/2。

网友U:
啊··30L说的是对的
这题主要是看主持人事先知不知道哪个门有车
随机翻得话是1/2,事先知道那就必须要换了

网友V:
这种题本理解也能理解上去,你一开始肯定是选中羊的几率大,如:2羊1车,那么你最先选中的有2/3可能是羊。最后剩两个的时候你说换还是不换?

网友W(2010-01-05):
肯定换,可以这么理解.
开门前,我们选择的门的后面有车的概率是1/3,没有选择的门的后面有车的概率是2/3
当主持人把门打开后,我们没有选择的门的后面只剩下一只门,这时如果我们换了,那我们选中的概率相当于2/3,所以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