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此电路原理

楼主(2009-09-11):
请高手帮忙看看此电路的原路和怎样计算的,谢谢。。。

网友A:
这图根本就没法看。太小了

网友B:
是一个dc/dc转换电路吗?ms和34063这类差不多。

网友C:
看一下IC资料就知道了

楼主:
它其实是一个LED驱动电路 12V/0.5A的输出。IC资料没有电路的介绍,请大虾分析一下吧。。。

楼主:
我今天搭了电路做实验,发现一上电电容就爆炸了,最后的3.3K也烧坏了,电流太大了,我只是调整了一下连接FB端的两个电阻的阻值而已。。。实在不懂

网友D:
整流桥搞错了。

网友E:
变压器知道电压 不知道负载电阻  可以算电流吗

网友E:
还有什么关于电子方面的好网站吗

网友E:
请介绍几个谢谢

网友E:
我是一个初学者

楼主:
8楼的请说明一下,为什么MOS管的漏极D必须要接R1的上面。那样的话整流后的电压不就直接到R1那了吗?

楼主:
请问一下,有谁知道该电路中的R1 R2 和最后的3.3K电阻各有什么作用吗?

楼主:
这里是SMD911芯片的主要资料,麻烦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急!!!先谢谢了。。。

楼主:
就没有哪位高手能够知道一下吗?这次是我第一次做产品。。。

楼主:
现在是为什么最后的输出电压不够稳定呢?再问一下该电路中的R1 R2 和最后的3.3K电阻各有什么作用。。。

网友F:
3.3K主要是防止电压过大,就是说不让他空载

楼主:
谢谢了,现在的输出能够达到16.4V,但输出电流却始终在180-190mA升不上去,如果想接入TL431的话,改怎样接呢?

楼主:
还请maychang老师指点迷津。。。输出能够达到16.4V,但输出电流却始终在180-190mA升不上去,如果想接入TL431的话,改怎样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