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荡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9-09-11):
李翰荪电路下有这么一道题:
求下图移相振荡器的震荡频率和
μ值。
答案是 sqrt(6)/RC,
μ=29.
我算不出来,请高手指教。
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这是三节RC低通,起振条件(必要条件)是相位移动180度。只需要根据相位条件计算即可。

楼主:
谢谢!
具体怎么计算呢?还请明示。

网友A:
自己算吧。这个RC网络又不是多复杂。
我把计算过程完全给你写出来,下次你还是不会。

楼主:
不用完全写出来,只写个大概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怎么根据相位条件计算。
我用最笨的办法算了一下,就是用串并连阻抗,虚部为0,很繁琐。
结果也不对。我想找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
哪位大侠指教?

楼主:
谁肯指导一个详细的思路?

网友:
不用完全写出来,只写个大概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怎么根据相位条件计算。
我用最笨的办法算了一下,就是用串并连阻抗,虚部为0,很繁琐。
结果也不对。我想找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
哪位大侠指教? ...
引用 楼主:

虚部为0 WHY?

楼主:
你还不如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