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与烧录不一致,出现的区别?

楼主(2009-09-11):
MCU:SH66P12
CYSTAL:32768HZ
。。。。。。。
.。。。。。。。
mode_two:
     ldi pa,0111b
     nop
     nop
     eorim pa,0001b
     andim s_flag,01 ;after 30s
     ba0 mode_stop
     jmp mode_two ;

上面这段程序在仿真时没有问题,
而烧录后出现问题了:
在加上负载后
PA1,PA2变成了一个与PA0相同的变化量,而不是一个30S的高电平了
而不带载时,又是一个30S的高电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我所说的负载,就是在IO口接一个带限流电阻的三极管,来驱动LED发光。
在不带载时,IO口电压有3V,是一个恒定的高电平。
而带载时,IO口电压只760mV,并且是一个翻转的电平。
仿真的时候确实没有问题,而烧录之后为什么变成这样呢?

网友A:
仿真是理想,烧写是现实

网友B:
PA1,PA2与BUZZER OUTPUT的功能是利用的,请检查一下是否正确配置为I/O口使用.

楼主:
$13,为默认设置
PA1 PA2还是带载后跳变,
与PA0跳变不同
另外,就是为什么高低电平的脉宽不一样?
从高电平到低电平是3条指令
从低电平到高电平也是3条指令
莫非EORIM 与JMP的指令周期不一样?

网友B:
请问,可否把整个程序贴上来看看.便于分析.不知道你指的默认设置是怎么默认的.

楼主:
默认设置就是:0000B
处理带载的问题,改成ANDIM PA,0110B
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可否将整个程序放上来,分析一下,不然这样讲难找到问题点.

楼主:
呵呵,我写着玩的。
这样跟我以前写的变化不是很大,没什么长进。
我刚才用EVB仿真了,也没问题;PA1,PA2是一个30S的高电平后才睡眠的。

网友B:
写着玩就更不用在意了,贴上来看看才知道问题出在哪.呵呵.

楼主:
我想也许烧录的原因吧
我再把部分按键控制程序写进去,再烧一个试试。

网友C:
我认为是烧录的原因。。。

网友D:
应该是你烧写时,设置出了问题,或者是你仿真时,只看到一部分现象就认为是正常的

楼主:
呵,今天又改了下,
改成了外部中断来唤醒,烧录后仍然一样;
后来,查小板上的限流电阻跟EVB上的电阻不一致,
改成一样,问题处理好了。

网友B:
呵,今天又改了下,
改成了外部中断来唤醒,烧录后仍然一样;
后来,查小板上的限流电阻跟EVB上的电阻不一致,
改成一样,问题处理好了。
引用 楼主:

呵呵,解决了就好。

网友E:
仿真程序跑的慢些

网友F:
一直都没弄明白,为什么往单片机里面写程序,称为“烧录”,指点一下。。。

楼主:
我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写程序叫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