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的后备电池可以选用CR2032吗?

楼主(2009-09-11):
大家好,我准备用DS1302做系统的时钟芯片。现在有个关于用什么类型的电池做后备电池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整个系统使用市电供电的,只有停电的时候DS1302才用后备电池供电,这样的时候很少。
我以前用3.6V的镍镉电池(三节包装在一起)做后备电池,现在准备用锂锰(CR2032)做电源。
镍镉电池的优势是可以充电,DS1302提供涓流充电功能。镍镉电池一般可以充电使用1000次。但是镍镉电池的自放电率比较高,月放电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二十五。如果电池装上去调试好后,设备长期不上电使用(几个月),会造成电池过放。上电后一时间也难以充满。另外不知道镍镉电池的寿命有多长,5年行不行?
锂锰电池的自放电率很低,是不是基本可以忽略不计?DS1302在使用备用电池工作的时候,电流非常小。数据手册给出的参数是VCC1=2.0V时,电流为0.3uA,VCC1=5V时,电流为1uA。锂锰电池的电压为3V,电流消耗低于1uA。CR2032的容量为220mAh,以电流为1uA计算,可以使用25年这只是理论值。根据网友的说法,CR2032寿命一般安十年算,保守5年。

网友A:
如果停电时间不会很长,考虑超级电容。

网友B:
还不是可以用锂电池或者聚合物电池

网友C:
可以用,到了没电的时候换掉就行了

网友D:
用锂锰电池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