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设计&verilog 每周一练(一 二)

楼主(2009-09-11):
最近这边有点冷清啊,还有就是针对很多出学者不知道怎么学习fpga,想推出“数字设计&verilog 每周一练”这个栏目,主要针对初学者,当然初学者更需要高手点点拨,有高手点拨大家才能更快成长吗,暂时先定在每周五晚上发帖出练习题,题目都是一些数字电路基础,以及verilog实现,当然越到后面题目的难度会增加,让新手成阶梯成长,到最后说不定我们也能搞出一个diy出来玩玩。
  练习主要集中在数字电路设计 verilog 可能会有一些工具使用或者是器件知识,还可能会有一些算法的讨论,当然大家有好的点子和想法可以推荐给我,我会汇总起来发给大家讨论,欢迎大家捧场。
   废话也不多说了,这周来三道题,欢迎大家讨论,当然是方法是越多越好,我还是推荐画电路,但是verilog当然也可以,呵呵,数字电路是基础,我们先扎好马步在练功。
   这几个老手可能会比较面熟,欢迎大家啊踊跃讨论,方法越多越好啊,不过考虑到fpga有资源的限制,当然资源也很重要啊。
  (一)
   1  用电路或者verilog描述一个 2 分频 3 分频 4 分频。
   2  用电路或者verilog 描述一个检测上升沿和检测下降沿的。
   3  用电路或者verilog 描述一个pwm电路,占空比0%~100%。

    (二)
   1 什么是同步设计什么是异步设计,同步设计相对异步设计有什么好处。
   2 用verilog设计一个同步复位计数器,用verilog设计一个异步复位计数器 (模 10),描述一下有什么区别,从电路和代码两个方面。
   3 写出一个1bit加法器和1bit减法器。

网友A:
支持LZ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

楼主:
好像没有人感兴趣啊,是不是太简单了,没有人愿意写一下啊......

网友B:
你这个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C:
强烈支持!我真的一道题也不会怎么办啊?

网友D:
//三段式状态机三分频(占空比1/3)实现
//代码如下:
module div_fsm3(clk,rst_n,div3);
input  clk,rst_n;
output div3;
reg    div3;
parameter[1:0] S0=2'd0,
               S1=2'd1,
               S2=2'd2;
reg[1:0] current_state;
reg[1:0] next_state;
//第一个进程,同步时序always模块,格式化描述次态寄存器迁移到现态寄存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异步复位
begin
       if(!rst_n)
           current_state <= S0;
       else
           current_state <= next_state; //注意,使用的是非阻塞赋值
  end
//第二个进程,组合逻辑always模块,描述状态转移条件判断
always @ (current_state)   //电平触发
begin
     next_state = S0;  //要初始化,使得系统复位后能进入正确的状态
     case(current_state)
         S0:begin
              next_state=S1;
            end
         S1:begin
              next_state=S2;
            end
         S2:begin
              next_state=S0;
            end
      endcase
  end
//第三个进程,同步时序always模块,格式化描述次态寄存器输出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case(next_state)
        S0:div3 <= 1'b0;  //注意是非阻塞逻辑
        S1:div3 <= 1'b0;
        S2:div3 <= 1'b1;
     default:div3 <= 0;
     endcase
  end
endmodule

楼主:
12 楼,4分频用的是行波计数器,可以试着换个方法,如果要遵循同步设计的话,最好两个触发器都在同一个时钟下面工作。

楼主:
//三段式状态机三分频(占空比1/3)实现
//代码如下:
module div_fsm3(clk,rst_n,div3);
input  clk,rst_n;
output div3;
reg    div3;
parameter[1:0] S0=2'd0,
               S1=2'd1,
               S2=2'd2;
...
引用 网友D:

再努力一下,可以写成占空比1:1 哦,呵呵

网友E:
顶,还不懂哦

楼主:
写了一下 2分频 3分频 和4分频,发了个图片在上面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指出

网友F:
有的赋值后面加 #U_DLY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F:
还有3分频的程序中, 那个always 后面的*号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U_DLY  代表延时,这个是不可综合的代码,只是仿真的时候用,看上去更像实践中的波形
个人感觉这个玩意就代表着 Tco
always(*)
代表所有的敏感变量,用于写组合逻辑电路时候不用把所有输入敏感变量写上去。

网友F:
谢谢楼主!
我来回答第二周的第一个问题,我在网上查了查
异步电路主要是组合逻辑电路,用于产生地址译码器、FIFO或RAM的读写控制信号脉冲,但它同时也用在时序电路中,此时它没有统一的时钟,状态变化的时刻是不稳定的,通常输入信号只在电路处于稳定状态时才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一个时刻允许一个输入发生变化,以避免输入信号之间造成的竞争冒险。电路的稳定需要有可靠的建立时间和持时间,待下面介绍。
      同步电路是由时序电路(寄存器和各种触发器)和组合逻辑电路构成的电路,其所有操作都是在严格的时钟控制下完成的。这些时序电路共享同一个时钟CLK,而所有的状态变化都是在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完成的。比如D触发器,当上升延到来时,寄存器把D端的电平传到Q输出端。
优缺点
异步电路:
       电路核心逻辑有用组合电路实现
       异步时序电路的最大缺点是容易产生毛刺。
       不利于器件移植
       不利于静态时序分析(STA)、验证设计时序性能。

同步时序电路:
       电路核心逻辑是用各种触发器实现
       电路主要信号、输出信号等都是在某个时钟沿驱动触发器产生的
       同步时序电路可以很好的避免毛刺
       利于器件移植
       利于静态时序分析(STA)、验证设计时序性能。

网友G:
这个也不懂啊!怎么办呀?

楼主:
第一个是下降沿,第二个上升沿,第三个是双延
有兴趣的可以把代码也写一下看看

网友F:
这个电路对吗? 能检测in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吗?

楼主:
是对的 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B:
问一下Fourier,你20楼前两张图的那个是什么编辑环境?
我前几天看我们实验室一个硕士也是那个。

楼主:
问一下Fourier,你20楼前两张图的那个是什么编辑环境?
我前几天看我们实验室一个硕士也是那个。
引用 网友B:

vim

网友H(2009-10-13):
等我长大了 我也要答题

网友I:
很强啊。。。很好的锻炼机会。能持续就很好了。。。
lz用的Verilog的仿真用的什么软件啊,没有开发板可以练习么?

楼主:
ls 用的是modesim ,有很多时候是不需要开发板的 ,
仿真就能解决问题,其实你看到了开发板上的灯一闪一闪只不过是内部信号的高低电平的变换接到了管脚而已。
想学EDA可以不用开发板的,毕竟不是单片机,哈哈,希望大家不要观望了

网友J:
奇数分频的写写,占空比50%

Fourier00 你写的东西同时用到了clock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在高速的情况下要做特别约束

Module div_3(
    clk,
    rst_in,
    clk_div_o
);

//*********
// in/out
//*********
input    clk;
input    rst_in;
output clk_div_o;

//
//*************
//internal signals
//*************
reg[1:0]  cnt;
wire        clk_div3;
wire        clk_div3_1;

//main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_in) begin
  if (rst_in) begin
    cnt <= #1 2'd0;
  end
  else begin
    if (cnt == 2'd2) begin
      cnt <= #1 2'd0;
    end
    else
       cnt <= cnt +1;
  end
end

assign clk_div3 = (cnt == 2'd0);
assign clk_div3_1 = (cnt == 2'd1) | clk;
assign clk_div3_o = clk_div3 | clk_div3_1; //glitch free

//
endmodule

网友J:
闲着也是闲着,再做一个吧

2  用电路或者verilog 描述一个检测上升沿和检测下降沿的。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是一个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检测,
只是同步到clk时钟域之后的被检测时钟的上下边沿检测,不过在同步设计里足够了
module posedge_det(
            clk,  //clk must be faster than clk2det * 2
            clk2det,
            rst,
           pose_det,
           neg_det
);

//*******
// in/out
//*******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clk_det,
output pose_det,
output neg_det,

//********
// internal signals
//********
wire clk2det_syn0;
wire clk2det_syn1;
wire clk2det_dly0;

//main
d1_dly1 clk_syn0(clk, rst, clk2det, clk2det_syn0);
d1_dly1 clk_syn1(clk2, rst, clk2det_syn0, clk2det_syn1); //syn clk2det to clk domain
d1_dly1 clk_dly0(clk, rst, clk2det_syn1, clk2det_dly0);

assign pose_det = ~clk2det_syn1 && clk2det_dly0;
assign neg_det  =   clk2det_syn1 && ~clk2det_dly0;  // last for 1T of clk

//
endmodule

module d1_dly1   (
             clk,
             rst,
             din,
             dot
             );
//***************************
// Inputs and Outputs
//***************************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din;
output        dot;
//
//
//**************************
// Internal Signals
//**************************

reg do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dot  <= #1 0;
  end
  else begin
    dot  <= #1 din;
  end
end

//
endmodule

网友K:
高人真多,学习中

网友L(2009-11-24):
我也给个题目:周期可控加减计数器。

网友M:
看了这么多的分频程序,14楼的我最喜欢, 收藏了,  呵呵

网友N:
可以用VHDL吗?

网友O:
楼主这贴还开不开了呀?
如果继续的话 偶就跟上学习啦~

网友P:
ls  继续啊,没有贴程序和电路啊

网友Q(2010-01-22):
LZ看不太明白
怎么个设计思路
详细讲讲你的分频思路行吗
刚学
新手

网友R(2010-02-22):
请问下 ,PWM是啥东东

网友S:
这贴 结束了?  一共就俩周啊 我都等了这么多周了  也没更新

网友T:
三分频用状态机来生成,经典

网友U:
支持楼主,楼主的想法很好!我反对3楼的说法,楼主已经说了是针对初学者,再说感不感兴趣是每个人问题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支持楼,真希望在论坛中能够搞起这么个平台,针对不同人的水平及研究方向发表不同的问题。贵在持久,不可急功近利。
   顶起!!!希望楼主能够向版主们提个意见。

网友T:
用状态机是实现不了3分频的占空比1:1的,可以用计数器,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计数

网友V:
好贴,从这里开始向大牛们学习,每天都抽出时间来这里练练手,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W(2010-05-02):
状态机也是可以实现占空比为50%的3分频的

网友X:
遗憾啊,刚看到这个帖子!
不过,貌似楼主已经不在开新题了,是不是不想开了

鼓励楼主继续做下去,很好的想法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是一个学生,现在正在学数电,可是怎么连题目都看不懂

网友:
真牛,你们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Y(2010-07-13):
请问下,#U_DLY可以综合吗?

网友Y:
请问大家下,为什么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k)这个不能用呢?

网友Y:
pwm 0%~100% 程序:
module pwm(clk,i,o);
input clk;
input[6:0] i;
output o;
reg o;
reg[6:0] count;
parameter cnt=100;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ount<=(count==99)?0:count+1;
        if(count<i)
                o<=0;
        else
                o<=1;
end
endmodule

网友Z:
回复 网友J:
assign 赋值的时候为什么用&& ,难道不应用&?

网友Z:
回复 网友Y:
好,学习了,PWM指占用比可调是么?

网友AA(2010-08-18):
不错的帖子,  楼主不见了 ?

网友AB:
这样的活动有意思

网友AC(2010-10-12):
正在做这几个题目...

网友AD:
厉害,我学了好久就忘了,只是还是用起来才有用

网友AE(2010-12-24):
刚开始学习它,有点迷惑。

网友AF:
最近正在自学verilog
谢谢喽

网友AG:
很好,喜欢有这样的训练,谢谢楼主,可是,第二大题还没有解决。期待

网友AG:
机会难得,受教育了,找到答案了

网友AH(2011-03-04):
顶。强烈支持。只是偶什么也不会呀?请高手赐教!

网友AI(2011-04-15):
回复 网友D:
问一下,那个s0=2'd0 ,是什么意思 啊?

网友AJ(2011-05-29):
这个一定要**下来。我学习FPGA就靠这个啦

网友AK:
可惜不会

网友AL:
学习中,编程得多加练习了

网友AM:
不过确实如楼主所云,这个版块太冷清了~~支持楼主!!~

网友AN(2011-07-08):
3分频那个,我用QII仿真的不对呢,多了个毛刺

网友AO:
呵呵,非常钦佩楼主的精神。我在等着楼主讲RAM,FIFO 那天呢

网友AP(2011-09-02):
支持啊 哈哈 有人开始整理题目了
lz很用心

网友AQ:
学习了。只有学习的份了,就当是顶帖

网友AR(2011-10-17):
20楼图文并貌,很容易理解!其实2、4分频都很容易,三分频是比较难懂点

网友AS:
最近也刚开始学FPGA,发段PWM的程序和RTL图,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S:
干脆多发点,自学,也不知道对不对~一段按键消抖程序,自认为扩展性很好,资源占用也不是很多。

网友AT:
求 高手~~~~~
  菜鸟报道~~~~~~~~

网友AU:
3  用电路或者verilog 描述一个pwm电路,占空比0%~100%。

网友AV(2011-12-08):
菜鸟报到!!顶各位大牛:victory:

网友AW:
最近也刚开始学FPGA,发段PWM的程序和RTL图,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引用 网友AS:

这段代码写的不错

网友AX(2012-01-07):
楼主,我一点都不会啊,你们用的什么设计软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Y(2012-03-12):
强人很多啊!!!

网友AZ:
谢谢楼主,支持下去,楼主**下去

网友BA(2012-04-13):
这个帖子让我十分佩服,俺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20楼的可以给我些比较好的modulsim的资料吗。还有就是testbench怎么写啊,这方面不会。

网友BB(2012-05-27):
lz真心给力啊~~~新人来报道啦~~

网友BC(2012-10-11):
这个很好啊,为什么后面没有了,求开版

网友BD:
module check_edg(clk_slow,clk_fast,rst,dout);

    input clk_slow;
    input clk_fast;
    input rst;
    output[2:0];

     reg temp_1d;
        reg temp_2d;
        reg temp_3d;

    always @(posedge clk_slow)
        if(rst) begin
           temp_1d <= 1‘b0;
        end
        else begin
           temp_1d <= ~temp_1d;
         end
always @(posedge clk_fast)
        if(rst) begin
           temp_2d <= 1‘b0;
           temp_3d <= 1‘b0;
        end
        else begin
           temp_2d <= temp_1d;
           temp_3d <=temp_2d;
        end

assign dout[0] = temp_2d && (~temp_3d); //上升沿
assign dout[1] = (~temp_2d) && temp_3d;//下降沿
assign dout[2] = (temp_2d) ^ temp_3d;//上升沿和下降沿

endmodule

网友BD:
同步设计是在同一个时钟控制下的设计,异步设计是在不同时钟控制下的设计

网友BE(2012-12-12):
其实学校里之前都学过,但是都忘光了,哎。。。

网友BF:
引用 网友AS:
最近也刚开始学FPGA,发段PWM的程序和RTL图,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代码不错,不过最好把输出改成寄存器输出,而不是组合逻辑输出。
always @(posedge pwmclk)
  if(pwmrst_n)
    pwmout <= 1'b0;
  else
     pwmout <= counter >= (pwmvalue-1'b1);
当然这里要考虑pwmvalue=0的情况

网友BF:
引用 网友AS:
干脆多发点,自学,也不知道对不对~一段按键消抖程序,自认为扩展性很好,资源占用也不是很多。

...

貌似复杂了点,可以不用状态机。另外如果要用状态机,最好用3段式的经典写法。
always @(posedge keyclk)
  if(!keyrst_n)
    counter <= 28'd0;
  else if((!key0_n || !key1_n) && !delay_time)
    counter <= 28'd0;
  else if(delay_time)
    counter <= counter+1'b1;

always @(posedge keyclk)
   if(!keyrst_n)
      delay_time <= 1'b0;
   else if(counter==28'd1_250_000)
       delay_time <= 1'b0;
   else if(~delay_time & (!key0_n || !key1_n))
      delay_time <= 1'b1;

  always @(posedge keyclk)
    if(~keyrst_n)
      keyvalue <= 2'b11;
    else if(counter==28'd1_250_000)
      keyvalue <= ({key1_n, key0_n} != 2'b00) ? {key1_n, key0_n} : keyvalue;

对于原来的代码还是有些不理解,为什么在25ms延时之后对key0_n,key1_n的采样要用2个状态,第一个状态采样01和10状态,如果不是就从头来(如果此时是00呢?)。而第二个状态采样11
所以我的代码和你的原始代码的功能不完全相同

网友BG(2013-03-26):
刚开始想玩玩FPGA      用力的顶一下。

网友BH:
学习了,对楼主表示感谢和支持

网友BI:
三分频占空比50%,上升沿和下降沿各做3分频占空比1/3,然后两个输出做个或就可以了,有时间可以扩展到非整数分频,更有意思

网友BJ:
mark一下,改天回来做

网友BK(2013-05-12):
三分频可以用模3计数器延迟一拍就好啦

网友BL:
目前还不会Verilog的说呀

网友BM(2013-06-17):
不要以为简单就不以为然,很多失败的人大都死在简单的问题上。抽出时间,我练练手!

网友BN:
非常支持LZ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

网友BO:
引用 楼主:
写了一下 2分频 3分频 和4分频,发了个图片在上面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指出 ...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 貌似很好玩的样子

网友BP:
这个要MARK下。

网友BQ(2013-09-04):
支持楼主这种精神,虽然我不用FPGA,但还是呗楼主的行动所感动

网友BR(2013-10-24):
弱弱的说,我现在还在学这些,但是我学的貌似是VHDL,用的是Quartus II。然后看到上面的,瞬间觉得我看不懂。。。求助

网友BS(2013-12-10):
跟着楼主学吧!!

网友BT(2014-09-12):
引用 网友D:
支持

非常支持

网友BU(2014-10-26):
jk触发器 d触发器

网友BV(2017-02-02):
当初去应聘,就有3分频。可惜不会

网友BW(2017-10-25):
正打算学习FPGA,还没找到入门,有什么推荐的学习资料嘛?

网友BX(2020-11-24):
哎,我一道题也不会

网友BY(2024-11-27):
收获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