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继电器控制电路

楼主(2009-09-11):
C13,R5,C16用么作用?

网友A:
c13有点莫名其妙,没看过这样用的。

网友B:
通常R5也没必要吧?

网友C:
如果继电器工作电压低于电源电压,就需要串联一个电阻。
串联电阻后继电器吸合会变慢,所以又在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让继电器吸合动作快一些。
在正式的产品中一般不允许这么办。

网友D:
有加速开通的电路C13 R5

r5一般情况下与继电器的等效电阻分压形成正常工作以后的电压

c13在开通时相当于短路,所以就会有一个高于继电器正常工作的电压施加在继电器上,加速开通

正式产品有用的

不知道你的继电器正常工作几伏?

网友E:
maychang老师为什么说正式产品不允许这样做呢?

网友F:
这个电路的目的是为了省电,继电器吸合后,电阻和线包串联,减小线包的电流。
串联电阻后继电器吸合会变慢,所以又在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让继电器吸合动作快一些。

但这样做,会是的继电器吸合力度不够,触点电阻会变大,而且在受到机械震动或冲击时,
触点可能会出现松脱,正式产品尽量避免这样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这是我在实际中遇到个问题后搜出来的的图,我遇到的问题是
我用变压器变压桥式整流滤波后得到正负16V电压分别进7812和7912输出正负12V的电压供供板子上的IC用,IC还要控制24V的继电器,给继电器的供电我不想用正负12V,那样7812和7912负载太大,我是把整流滤波后的正负16V供给继电器,我又怕24V的继电器受不了。
大家觉得我是直接用正负16V给继电器供电呢还是采用上面的电路?

网友C:
估计你用整流后的正电源(供7812用)给继电器就合适。不妨先量量此处电压。

网友G(2010-01-21):
同意7楼awey的观点,
不过,这个电路不仅仅有省电的作用,还有提高继电器工作寿命的功能。
在继电器的失效分析中,发现继电器失效最常发生的地方是线包的老化。因此适当的降低线组电流能有效的延长工作寿命。
至于吸合可靠问题,就得根据实际应用场合来定了。
实际上,当继电器吸合后流过触点的电流具有加强触点吸合力的作用。

网友H:
5楼正解

网友I:
吸合时要的电流比较大,而维持吸合需要的电流比较小。

网友B:
解释得很不错。
这个帖子,要被维库围掉的……估计

网友(2012-01-04):
那么请问那个电阻值和电容的大小怎么确定呢???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J:
C13=T/RL
T为继电器吸合动作时间,RL为继电器内阻

R5=12/IS-RL
IS为继电器维持电流

网友K:
楼主,答案满意吗?没有合适的话,到这里看看!
http://www.cogoask.com/?=3

网友L:
这个电路不仅仅有省电的作用,还有提高继电器工作寿命的功能。还有减少继电器对电源+12V的干扰。提高系统可靠性!

在继电器的失效分析中,发现继电器失效最常发生的地方是线包的老化。因此适当的降低线组电流能有效的延长工作寿命。

通常不会影响吸合可靠性。不少可靠性设计采用此电路。

网友M:
原来还可以这样用。。。

网友N:
回复 网友L:
哪里来的省电的作用?吸合的电流跟维持吸合的电流还不是一样大吗?继电器靠弹片提供弹力,这个弹力越变形越要增大的电流提供给继电器产生磁力使的弹片变形到一定程度,除非这块弹片还有特殊设计,否则是不会省电。

网友J:
回楼上,有省电的作用。
普通继电器的吸合电流要比维持电流大很多。
气隙越大的时候吸力越小,吸合后距离为零,很难拉开了。所以,吸合之前衔铁距离远,需要大电流才能动作,一旦吸合,大多继电器电流可以下降到50%还都能保持吸住。

网友N:
原来如此。tk you!

网友O:
一般继电器动作频繁线路可以这么用,R5与K1组成一定的分压比,降低K1的工作电流。延长K1的寿命。因为继电器的启动功率与保持功率相差很大,所以启动时利用电容的特性为K1提供启动功率。这个电路我在别人的产品里见过。问题一般不大。

网友P:
一般设计部用这样吧,继电器都是再额定电压下使用,这样用对不太好

网友Q:
衔铁吸合到位后,触点的压力取决于弹**,只要能维持衔铁不放开,线包的吸力大小就不会影响触点压力,所以这个电路可以可靠工作在没有额外机械振动的地方。在车载等震动较大的场合,维持衔铁不放开需要更大的线包吸力,这个电路就不合适了。

网友R:
刚上电,12v通过c13接通继电器,当c13充电完毕之后,通过R5继续使继电器保持导通,因为继电器启动时电流大,而保持时可以小些,减小线圈损耗发热。该电路适用于大功率继电器,小功率的继电器感觉没必要。C16只是起到电源滤波的作用。

网友S:
问下大侠们
R33和C4是不是加速Q5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