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速度的问题,请帮忙看看那

楼主(2009-09-11):
我的AD是12位的,速度是100MHZ,我现在想把采集到的数据先 放到DSP进行FIR滤波, 然后送入到FPGA, 哪位大侠帮忙推荐TI 的那款DSP速度可以跟的上,谢谢了。

网友A:
这么高的速度,还是直接用FPGA内部进行FIR滤波吧,DSP的带宽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