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请帮忙给个DEMO程序

楼主(2009-09-11):
各位大哥,小弟第一次用中颖的单片机,今天用防真器,没跑几遍就提示堆栈益出,还有就是防真器每次从新上电的时候,都不能跑,必须把IDD TEST 断开,再重新插上才能用,真不知道怎么搞啊?

楼主:
貌似人气有点低

网友A:
1.仿真器连接不稳定的问题,初步分析来看是您没有正确安装驱动程序造成的,正确安装驱动程序的方法请参照这本书的第206中的4.1.9.3的内容,文件地址:点击下载
2.DEMO程序请到以下地址下载:点击打开
3.您访问的时候是周末,一般来说做工程的人员忙了一周了,要休息休息,大家都是一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