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C5000系列与TMS2000系列的选择

楼主(2009-09-11):
首先从外界输入一个连续模拟图像信号,每幅图像大小10240*768(32位色),
TMS320c5402或者TMS320LF240x系列的进行图像处理,经过加工,对比特征识别,比如车牌等,每秒要求截取图像处理24幅左右,15幅也可以,
然后把处理后的图像信号该存的存,该扔的扔,不用显示,
请问,这样的实时图像视频处理,TMS320C5402或者TMS320LF240x系列的哪个可以胜任呢
本想用642的,可是642太贵了,要170元,C5402它们才50左右

请大家帮忙决策一下、谢谢了

这样的连续图像处理,用BF531与c5402哪个更好呢,它们价位差不多,只是BF531频率比C5204多了300M,不知道处理图像的性能是不是也提高了点呢,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A:
用51单片机吧,10元以内就可以买到

楼主:
这样的连续图像处理,用BF531与c5402哪个更好呢,它们价位差不多,只是BF531频率比C5204多了300,不知道处理图像的性能是不是也提高了点呢,还请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