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

楼主(2009-09-12):
请问中颖单片机有没有支持I2C?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模糊,要区分4BIT和8BIT产品,还要说明是硬件支持还是软件支持.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4BIT产品没有硬件支持I2C,用软件来完成即可,难度不大;8BIT产品通常是有I2C的硬件支持.

网友B:
那是相当的模糊。。。,建议去找一点中颖单片机的资料看一下,那样会了解的比较详细一些

网友C(2009-11-11):
硬件没有I2C支持的,可以用两个普通IO来代替!利用I2C规范时序来实现!

网友D:
8位一般带TWI接口,4位机可以自己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