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梯形图

楼主(2009-09-12):
自己写了一个梯形图,可是仿真出来的效果和我自己想不一样!!
第一句(0):明明就应该是一直执行的呀!!可是动作在物品被推下到箱子之前却一直停止!

楼主:
上面的分别是X021和X20常闭触点

楼主:
:)是不是仿真出问题,不知道上面的梯形图烧录进plc中实际运行又是怎么样子的呢?

楼主:
郁闷,一天下来每个人进来!

网友:
没用过PLC仿真,去买个实际的PLC来学好了,几百块钱。你常闭不行用常开呢,先一行一行的仿真,或一个一个的仿真

楼主:
好的,谢谢了。
一行一行的来

网友A:
我没接触过仿真软件,能问下你用的那是什么仿真软件吗?在哪能免费下载吗?想学习下,谢谢你

楼主:
三菱的学习软件呀!!

楼主:
我这个是老师给的!可能三菱官网可以下载吧!

网友B(2009-10-22):
楼主的仿真软件好强大啊
可以仿出那么漂亮的动画~~

网友C:
你这个图形是在三菱PLC学习光盘上copy出来的吧。

网友D:
输入逻辑是不是反相后才进入系统的?

网友E:
能提供以下这个仿真软件吗
谢谢
QQ274740282

网友F(2011-03-05):
PLC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吧

网友G:
这个只能算是个学习的软件,很多时候并不完全正确。它所表达的只是某种过程,像电机什么的走到头就停下来,再走就走到屏幕外面去了。实际如果没有限位且没做程序来限制,电机是不可能停下来的。

网友H:
不知道程序中的X20和X21是起什么作用?在所示的仿真图中没有看到这两个触点的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