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电源

楼主(2009-09-12):
(无正文)

楼主:
发了2次

楼主:
请问大家这个电路是不是有错误的地方?

楼主:
我分析一下看对不对,我分析错误是P2的C和E极接反了,原因如下:

当P2的b极高电平时,电容E9通过N2 D6进行充电,
当P2的B极低电平时,电容E9通过P2 D5对E8和E7进行充电,从而产生负电

不知道我分析的是否正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先说说你用它干嘛

网友B:
确实有错。
P2方向反了,另外E9方向也反了。
4069两个门并联驱动,电流恐不够。

21ic现在好像点图片改成了新窗口打开。这样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