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振荡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9-09-12):
李翰荪电路下有这么一道题:求下图移相振荡器的震荡频率和 μ值。答案是 sqrt(6)/RC, μ=29.
按180度相移算,三阶RC,一阶合60度,
电抗为R-j/wC
那么1/RCw=sqrt(3)->w=1/(RC*sqrt(3))
不是sqrt(6)/RC呀!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赐教啊!

楼主:
这是最后一个啦!

网友A:
怎么又发到这里来了?

楼主:
我都想破脑袋了,还是算不出来。
maychang大侠,救人救到底呀!
万分感谢!再稍微提示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指教了?我怎么这么可怜?
我很想学硬件,怎么无人帮我?

网友B:
网上查就有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 ... F%E7%9B%AA%E5%99%A8
关键是这句 “计算振荡频率与振荡条件的过程相当复杂,因为每一级的RC电路都要考虑到前一级的影响。”
所以不能想当然的认为每级都移相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