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我看看选什么型号的PIC单片机

楼主(2009-09-12):
1:需要两路上升沿/下降沿捕捉接口,接编码器并计数
2:需要两路PWM输出接口接电机并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和电机的速度
3:需要一路AD,采样电机的电流(最好是10位的)
4:蜂鸣器是1HZ频率信号控制用普通I/O口可以吗?是否需要一路PWM控制?
5:带485同步通讯功能的
6:至少两个16位的定时/计数器
7:有外部中断接口
8:普通输入口10个,输出口4个
接口就这么多,大家帮我选选用什么样的PIC单片机合适,在此谢谢大家!

楼主:
怎么也没人看呢

网友A:
如果全部要用硬件模块,即,CCP用CCP模块,而不是INT+TIMER做,PWM也全部用硬件PWM(PIC的16位机要OC模块),则应该考虑PIC24FJ64GA106,或者DSPIC30F2023,DSPIC33FJ16GS504.具体选择,还要看看你的量,如果你的量很少,10片以内,随便找个片子做,如果很多,也是随便找,大不了定货物,如果不多不少,比如几十,2,3百,那得好好选选。否则有样片没现货,整死你。
如果,CCP可以改成INT+TIMER来做,那选择余地就很大了,PIC24FJ随便找一个合适,或者DSPIC30F随便找一个。PIC18F,应该也找得出来。

网友A:
对了,如果你的PWM是那种互补的电机控制PWM而不是频率不同的独立的PWM,用30F2010或者30F4011,应该就可以满足需求,而且CCP可以用硬件的方式。

网友B:
带485同步通讯功能的,不大了解,其他可用CMS69P02C完成。不到两块的成本  13924591167王
WWW。MCU。COM。CN

楼主:
我用硬件把电路给改了,用两路CCP模块就可以了,我选16F917了,谢谢大家

网友C:
16F1937带5路CCP 你不说要两个16位么 16的都只有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