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50 做得USB接口 怎么连接电脑的USB

楼主(2009-09-12):
pic18f4550 做得USB接口 怎么连接电脑的USB  都没提示发现新的硬件

网友A: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 ... &param=en534494

MCHPFSUSB Framework – MCHPFSUSB  is a distribution package containing a variety of USB related PIC18 and PIC24F firmware projects, along with other USB related drivers and resources intended for use on the PC. The USB embedded host stack is API compatible with the USB Device and Embedded Host Stack for PIC32. All release notes are included in the .zip file bundle. Among the new features included are Printer host support, CDC host support and MSD internal flash demo, and OTG support. This release integrates the graphics stack, and includes several new demos, including the Printer/Barcode Scanner video project.

网友B(2009-10-13):
2楼的兄弟,我想上你的TAOBAO上买东西,可是我现在还没没有弄好TAOBAO的ID,你能不能支持快递代收款的呢?我想买点PIC的USB的片子.

网友C:
软件有问题或者根本就没有跑起来。4550USB是软连接的,也就是连上电脑是软件控制的。不像其它mcu用上拉电阻

网友D:
我估计:
1.晶振跟程序中配置的晶振不一致;
2.Vusb 引脚没有外接一个0.22~0.47 µ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