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编译器的挂接问题

楼主(2009-09-12):
下载的是这个C编译器HCPIC-pro-9.65PL1.exe
装好后,重启IDE,HI-TECH Universal ToolSuit下面executables只有HI-TECH ANSI C Compiler,没有其他两项,这是怎么回事?
IDE是7.50的版本。
但是用C能编译成功!

楼主:
有遇到过和我一样问题的吗,知道的大侠告诉我一下,谢谢!

楼主:
我没有下图那两项

楼主:
再看看这个,就只有一个complier

网友A:
哎,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

你先找到select language toolsuite的菜单吧。。。

楼主:
我找的就是这个啊,关于看书,我爸张明峰的看遍了也没找到那两句。所以请教一下拉

楼主:
让我帮你看一下吧!
引用 网友B:
谢谢

网友A:
点浏览找到你新的C编译器的安装目录。

楼主:
叶哥,是不是像面那样激活,然后再进IDE?但是我试过了,还是只有一个编译器

网友C:
貌似高版本的后来是只有一个的,你没有试试能不能用吗?

楼主:
我也有这么想过。。。。难道没有人和我情况一样的吗?

网友D:
汗~

7楼自己去改贴!

楼主:
汗~

7楼自己去改贴!
引用 网友D:
改不了了。。。。我也才发现 - -!
这个就是我用的C编译器

网友A:
你想装几个就装几个,没有什么限制。

安装的时候放到不同的目录下面,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目录下的C编译器。

选择方法见3楼。

楼主:
不错啊,那我去试试其他版本的编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