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的rtc怎么用,主要是供电问题

楼主(2009-09-12):
PIC24的单片机带内部的实时时钟,这个很方便
但是下电之后,时钟数据就丢失了,下次上电又从0开始计时
一般带实时时钟的芯片,不是都有个Vbat之类的电池供电脚么
很奇怪,pic的没有;不知道设计之初设想的断电模式下,时钟如何继续走时的?
小弟一直很困惑,哪位兄弟领悟到这个用法了,望指教。

网友A:
一种应用时电池供电时候的应用,这时候工作在低功耗状态。

如果正常应用,可以自己加一个电源转换电路,检测到主电源掉电,转入低功耗休眠状态。

网友A:
电源转换电路可以参考如下电路:

网友A:
上面的图用于5v供电,3.3v还不能用。
楼主还是到模拟技术版寻一款电池供电电源转换电路吧。

没有VBAT引脚是麻烦一点,
要不就干脆不考虑充电用两只二极管互斥一下供电。

楼主:
了解,应该是这种方式的应用时钟才有意义
难得machunshui如此耐心的讲解,多谢。

网友B:
PIC的RTC做最烂,别的单片机RTC电源都可以单独供电,只有PIC的RTC跟内核一起供电....

网友A:
楼上这样就不厚道了。
每种单片机的外设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

就说RTC,

例如stm32无非是个断电保存的大计数器。外设设置还十分的繁杂,日期时间要用户自己算,

和是stm32比,

综合考虑,PIC的RTC难道没有优势吗?

当然,PIC24的RTC和lpc2000比,使用方便性,有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