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刚拿到Megawin单片机,还没有试,先问个问题

楼主(2009-09-12):
听朋友说笙泉单片机性价比很高,前天打电话给他们业务,申请两个MPC82G516PQFP封装,回答了业务几个问题,留了个联系方式。对方服务还真快,今天早上就收到样片。
   刚入单片机这行,还是个菜鸟,听业务说刚开了论坛,可以到论坛中发帖问问题。呵呵太好了,我对IAP不太了解,版主能否说一下。

网友A:
可以和我们的技术沟通一下,给你个Mail:zhaojq@road-well.com

网友B:
IAP(In-Application-Programming)在应用编程,也就是说应用程序可以操作这部分空间(擦除,读,写)。IAP是Megawin开放出一部分Flash空间,让用户存储数据,用户可以省去外围EEPROM。
   程序对IAP空间的操作方法跟EEPROM有区别,IAP区是Flash空间,因些擦除只能用块(页)擦除方式(512Byte/页)。读写方式相同,以字节为单位处理。

   建议:保存少量数据可以用一个页来保存。如果数据量多,没必要保存到一个页中,可以把数据分成几类,存到几个页中,这样处理方便些。
  发个IAP示列程序,供大家参考。

89系列IAP擦除时间:21ms~49ms,写一个字节时间:100us~300us,读一个字节时间30us~71us

网友C:
U1 及几片89E58拿到了

进行烧录了代码 测试了下 都正常 在线烧录及脱机烧录也很方便
唯一遇到 1个问题
dip封装40 那个 上电后发现89E58 的40脚没电的,后来才知道在ISP才会通过OC门供电
烧完就又没电了 ,本想偷懒 烧好不拿下来  搭一个2级管看看闪不闪,被一些原来的烧录器带电的思维左右了

另外 89E58 的32k FLASH ROM      30K IAP

如果我自己写了ISP 烧代码时 ,flash ROM 能在线升级吗?

比如在程序里收到串口命令下载 就跳到ISP区,然偶ISP区接收
代码 并修改 32K 的flash ROM

看了下datasheet  IAP的那区 这个解释说法有些混乱.
给人理解的是 这个区用来IAP 程序代码的
实际就是STC 原来说的data EEPROM?

网友D:
Jerkoh,IAP就是STC所谓的EEPROM。

网友E:
回4楼:
       自己写ISP代码是可以在线升级应用程序的。
     ISP代码只能通过U1烧录到芯片中去,更新了ISP代码之后,该芯片就不能使用U2等ISP编程器来更新AP了。

网友B:
4楼,
    AP程序,跟ISP程序是可以切换的,通过对ISPCR 寄存器赋值来实现。

   AP,IAP,ISP区间都是Flash的一部分,不同之处是级别不同,ISP可以操作AP,IAP区,AP只能操作IAP区,IAP区只能存数据,不能跑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