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 LCD 厂家可以做到12年的寿命? 价格暂时不限。

楼主(2009-09-12):
(无正文)

网友A:
出得起价,就去找大厂订制吧,要用CCFL的,改一下背光板的结构,放3倍的CCFL,都降额到1/3功率使用,连续10W小时没问题,千万别用LED,这个没有实际数据。CCFL可是经历了二十几年的证明:额定功率3W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