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的电源问题(已更改,请跟帖人原谅)

楼主(2009-09-12):
现要控制一个直流电机(18V、100W)。但外接电源是DC24V。若用DC-DC,功率这么大,价格也贵吧?体积、散热都是问题。
电机是特制的18V,不能换成24V的。
谢谢大家!

楼主:
请各位有识之士进来帮忙啊~~~~~

网友A:
若是旧设备改造,用DC/DC转换,把24V转成18V供电
若是新设计,选用24V电机

楼主:
楼上的兄弟没有好好看我的问题。
前提是电机的电压和功率一定。
也感谢你的帖子,请大家继续帮忙~~
期待~~~

网友B:
我怎么觉得,不是tyw没有好好看你的问题,而是你根本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A:
又要恒压,又要恒功率,那你的负载也只能保持是恒定的.否则负载变化了,满足了恒功率,就满足不了恒压,满足了恒压,就不能满足恒功率.
一塌括之3个量,电压,电流,功率.
你在做死马东东,怎么会有这种要求.

楼主:
可以说是死马的东东啦,人家就是给的这个要求。没有办法,自己又搞不定,只有请教你们啦。
看你们能否给些合理的建议。
谢啦~~~

网友B:
谁也搞不定。办不到的事。
当初生产直流输出的稳压电源,有些客户就要求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都不能变,还有个客户要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功率都不能变。
回答他办不到,居然说某某厂产品就是这样的,只好让他找那家去。
更有个客户要量量输出电流,拿个电流表就接到输出端子上。当然电流表立即烧毁。这位客户居然找我们索赔,要我们赔他电流表,而且找到工商局去了。
楼主把这个东西回了吧。

楼主:
也许是我的表述让你们产生了错觉。
这个电机的额定功率是100W,实际带负载运行,功率肯定有变化。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24V降至18V给电机供电,同时满足它的功率。

楼主:
楼上的能否详细说明下。
假如这样可以的话,这个电阻能行吗?因为电机的额定功率为100,虽然负载不定,但是这个50W的电阻我觉得不妥。
谢楼上的建议~~
期待~~~

楼主:
而且这个电阻30多W,可是够热的啊。
方圆X之内,其他元件无法生存啊。
自己就耗掉很大的面积。
小弟在这里感谢大家为我提出的各种想法、建议。但是。。。。
期待~~~~

网友C:
根本不知道llzz要干什么了...

网友D:
暂波, 接个二极管继流, 利用电机漏感和励磁电感来滤波平滑, 爱默生的一个高工说Y们就是这么干的, 俺想了想, 也算是信了

楼主:
呵呵,让大家见笑啦。
我的目的就是把电压给降到电机的额定电压18V。而且还要满足电机的功率(不一定就是100W)。根据负载而定,电机的铭牌上写的是100W.实际用的话,不一定到100W。
谢谢各位为我的问题费神啦~~~
楼上说的斩波可否详细说明下?谢啦。

网友E:
36V   16000 高速电机

网友F:
用PWM技术啊!简单的很 18/24V  占空比 0.75 OK了!

网友G:
对LS的计算...
只能无语

网友H:
回复 楼主:

     搞四个防反接二极管串起来

呵呵  可能要挨骂

网友I:
是什么电机,无刷的吗???
不一定要额定,高一点,可用PWM控制功率满足要求即可。

楼主:
是有刷直流电机。
你们提的意见我高兴还来不及哪,哪能骂那。呵呵
各位继续~~
小弟感谢你们的意见~~~

网友J:
如果楼主不接受电阻降压的话,也只能用POWERANTS的方法.斩波,其实原理也和22楼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个续流二极管,不知道你原来用什么开关来控制电机的,如果用继电器,那就没戏,如果用三极管或MOSFET,还有一定希望

网友K:
搞个直流电机调速器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