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画了一块PCB,贴出来献丑一下

楼主(2009-09-12):
电路是自己设计的,不知道能不能行。电路功能(内容)是相序检测和缺相检测,还带一继电器。

前天晚上,干了一通宵,基本画完。昨天中午睡醒后觉得不是很妥,不够紧凑。于是昨晚和今天继续,刚刚完成。前面一晚上苦干的功劳当然就此白费的,呵呵……

许多人要求发PCB希望做一点解释。我就将我的一些想法说一下吧。

1 关于一点接地。本图有意进行体现。
  图中,点白和部分就是地线。可以看出,从最右边的进电点观察,地线呈树状。
很巧的是,中间大圆包小圆的圆心点,大致就是模拟地和数字的交汇点。这不成模拟地叠加在数字地上面了吗?
  没关系。因为从上述圆心到右边的进电点一铺铜就OK了,……在这里要说明,一点接地的点不一定是物理上的点,而是电气上的点。即:大块地线处,只要范围不太大,与电路工作频率相适应,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一块铜就是一个“点”。

2 共模电压防护

  地线的右边是一条长长的直线,还是粉红色。其实它不是单层,有上层和下层。目的是当左边电源有雷击之类的高共模电压来临时,由地线迎接闪烙而来的电荷。上下层都接。

  这个地方解释一下:有的资料表示为一层接电源负,另一层接电源正,也可。但单单用电源地来迎接闪烙电荷,应该还可以。大家对此有什么意见?

  这种处理,是我这次想出来的。因为我觉得不太方便让VCC在那里迎接“不速之客”。

3 右边是取样电路

  它们是两组三相电源输入,一组用于缺相检测,另一组用于错相检测。一组用顶层布线,另一组用底层布线,仅仅是为了“区别”。

  这两个地方,画有许多圆,是什么目的呢?因为那里是高压,随意弯线可能会缩短有效电气距离。请注意右下角的画法。那个弯折,很不“雅观”吧?可是为了最有效地应用板面有效空间。我认为这样做才是合理的。如果公式化地象顶层布线那样处理,不是失误也是浪费。

4 其它

  图中有几个“*”的地方说明如下:被蓝圈包围的,是下面可能有安装螺丝钉抵到该处,此处禁止在底层布线。另外,四个缺角是盒体结构需要的。

楼主:
关于盒子的情况,请参考我的帖子:

问个新手问题:关于一种外壳的尺寸

网友A:
PCB不做评论。

倒是这个格式,可以作为范文。
;P

网友B:
不错啊,尤其感谢你对物理一点接地,和电气点的解释。

网友C:
好多圈圈啊

楼主:
>>得到老X的表扬还真不容易。

>>想到“一点接地”的这种解释,是我突然愿意动手介绍这次画图情况的击发原因。

>>基本上每个圈圈最后都要删除。目前保留,只是为了让人了解我的定位过程和定位方法。

网友D:
2 共模电压防护

  地线的右边是一条长长的直线,还是粉红色。其实它不是单层,有上层和下层。目的是当左边电源有雷击之类的高共模电压来临时,由地线迎接闪烙而来的电荷。上下层都接。

  这个地方解释一下:有的资料表示为一层接电源负,另一层接电源正,也可。但单单用电源地来迎接闪烙电荷,应该还可以。大家对此有什么意见?

  这种处理,是我这次想出来的。因为我觉得不太方便让VCC在那里迎接“不速之客”。

----------------我觉得,一般端口保护器件,最好不直接进入电路板,最好加在机箱端子的入口处!

网友D:
3 右边是取样电路

  它们是两组三相电源输入,一组用于缺相检测,另一组用于错相检测。一组用顶层布线,另一组用底层布线,仅仅是为了“区别”。

  这两个地方,画有许多圆,是什么目的呢?因为那里是高压,随意弯线可能会缩短有效电气距离。请注意右下角的画法。那个弯折,很不“雅观”吧?可是为了最有效地应用板面有效空间。我认为这样做才是合理的。如果公式化地象顶层布线那样处理,不是失误也是浪费。
-----------------------是左边吧! 你为什么没有用隔离传感器呢? 最好高压部分不直接入板,否则调试的时候,麻烦! 另外,兄弟,板上其他低压的部分,可以用贴片件呀!这样,面积会大大缩小。

网友E:
我看不懂,只看到一锅粥

网友F:
mark,以后再仔细看
这板没敷铜吗?

楼主:
谢谢老狼,这是用贴片画的图,确实漂亮许多!!

本图基本特点是:最大限度地避免地底层布线。

楼主:
空地也挤出来了不少。

ll_sd发表于 2009-9-16 11:16
10楼:mark,以后再仔细看
这板没敷铜吗?

>>小事。布线是关键,是基础。

电脑圆圆发表于 2009-9-16 09:16
9楼: 我看不懂,只看到一锅粥

>>呵呵,痕迹越多,给你的信息也越多。

楼主:
3 右边是取样电路 ……
----是左边吧! 你为什么没有用隔离传感器呢? 最好高压部分不直接入板,否则调试的时候,麻烦! 另外,兄弟,板上其他低压的部分,可以用贴片件呀!这样,面积会大大缩小。

确实是左边!!谢谢!!!
这是测量模块。高压入板不可避免,但调试安全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

----我觉得,一般端口保护器件,最好不直接进入电路板,最好加在机箱端子的入口处!

说明一下,我说的应该是防护而不是保护,是一种间接作用,而不是直接作用。其它保护措施,也就是防雷,可另行考虑了,实际上,至少不会单单在此考虑。我认为,一般地说,避雷是分许多级进行才能有效的。

楼主:
原图稍作修改后,最干净的布线图

网友G:
确实感动。
夜里12点还在回帖。

楼主:
不算晚。
绝大部分的夜晚,此时都没有休息。

网友H:
"很巧的是,中间大圆包小圆的圆心点,大致就是模拟地和数字的交汇点" 不是很明白,是说小圆左边是模拟地,右边是数字地么?那这没有什么数字地模拟地重叠的问题啊……
看14楼的清晰图,有几根线走的挺别扭,右下角DIP16附近两根底层的走线,如果不是特殊考虑,我肯定不会那么走

网友I:
贴片板子,要add 两个对角 MARK 点。

网友J:
是921大叔么?

是不是俺眼睛花了?!

网友K:
四个角螺丝那里的四个半圈不能用紫色的keepoutlayer~做版的时候会被省掉的,得用toplayer的黄色画!!

网友K:
14楼的图左下角那根线离板边太近了,至少3mm的安全距离啊

楼主:
14楼的图左下角那根线离板边太近了,至少3mm的安全距离啊
引用 网友K:

很好的意见!
长见识了,谢谢!

楼主:
四个角螺丝那里的四个半圈不能用紫色的keepoutlayer~做版的时候会被省掉的,得用toplayer的黄色画!!
引用 网友K:

已经注意到,参见11楼和14楼的图。

楼主:
是921大叔么?

是不是俺眼睛花了?!
引用 网友J:

是我。
何意?请详之。

楼主:
贴片板子,要add 两个对角 MARK 点。
引用 网友I:

没太理解,可不具体详之。
俺是新手上路~

楼主:
"很巧的是,中间大圆包小圆的圆心点,大致就是模拟地和数字的交汇点" 不是很明白,是说小圆左边是模拟地,右边是数字地么?那这没有什么数字地模拟地重叠的问题啊……
看14楼的清晰图,有几根线走的挺别扭,右下角DIP16附近两根底层的走线,如果不是特殊考虑,我肯定不会那么走
引用 网友H:

重叠问题还是有的。不是模拟地叠加在数字地上面吗?这个地方做一点特殊处理还是应该的。虽然这是速度不太高的电路。但从中琢磨点儿道理并实践之还是应该的。

右下角的走线,是有点不太舒服。但为了少开几个孔,且地线主要地保留在底层,暂且如此。

网友L:
搬个板凳慢慢研究

楼主:
最新版本,漂亮了许多许多……在我看来,一时找不到修改的地方了。

不过,做起来有点困难。根据我的条件,只能做通孔版本进行调试。

楼主:
清晰图,等待铺铜

网友M:
大叔铺通完了没有?
还有丝印的时候能不能不显示那些标号啊,看着眼晕啊。

楼主:
通是早就通了。
那些标号,不是本帖介绍的主要目的。主要内容在首帖里。

网友N:
没看前面的,看了最近的版本,走线相当地有问题

楼主:
没看前面的,看了最近的版本,走线相当地有问题
引用 网友N:

这么惨啊?!
请赐教!!

网友N:
小贴片电阻、电容、电感的焊盘间不应走线,那么窄,焊接时会出问题
很多直角走线,太乱

网友O:
初学者,谢谢你对一点接地的解释……

楼主(2009-10-16):
小贴片电阻、电容、电感的焊盘间不应走线,那么窄,焊接时会出问题
很多直角走线,太乱
引用 网友N:

好象是非常犯规了?

直角问题影响不大,后期还有处理,可以绝大部分地消除。

楼主:
另外,还有一点不明白。

既然表贴元件下面不能走线,可是那些间距才50 mil的IC引脚间也能走线,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笨,因为有绿油桥,而且IC本身定位精度要求就更高些,定位有保证

而且,IC引脚间走线大多是不得已,毕竟受周围很多线的影响;
但你一个2脚的电阻电容下也走条线,这不是纯粹找拍吗?

网友P:
还可以的嘛  我可就有点崖咯

网友N:
有些规定并不是必须要求的,只要满足生产要求,PCB厂家都能生产出来。问题是你那样设计会影响可靠性、可测性等,因此有些走线形式要尽量避免

网友Q:
做个记号,以后慢慢研究
顺便请问下,楼上的哥哥是不是许武元啊?

网友R:
确实难得的好帖。
原理不细看了,这个形式很好。

楼主:
冷不防你们回复这么多,感动!

生产要求,PCB厂家都能生产出来。问题是你那样设计会影响可靠性可测性

这些都缺乏实践,学习也没有学到,受教了!
生产要求可靠性可测性,都有难度。找不找拍也得求你们多拍了!

网友S:
器件放的一般,线乱

网友T:
近段时间一直在画pcb,感觉没有啥长进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