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09-09-12):
1:需要两路上升沿/下降沿捕捉接口,接编码器并计数
2:需要两路PWM输出接口接电机并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和电机的速度
3:需要一路AD,采样电机的电流(最好是10位的)
4:蜂鸣器是1HZ频率信号控制用普通I/O口可以吗?是否需要一路PWM控制?
5:带485同步通讯功能的
6:至少两个16位的定时/计数器
7:有外部中断接口
8:普通输入口10个,输出口4个
接口就这么多,大家帮我选选用什么样的PIC单片机合适

网友A:
1:需要两路上升沿/下降沿捕捉接口,接编码器并计数..

如果要辨向的话,正交码盘信号接收一般得有真正的正交编码处理单元(QEP)才行,光是有CAPTURE功能的单片机还是不行的。。。

楼主:
判断相位不需要QEP,看两个信号谁在前谁在后就OK,当A相上升沿时,B为低电平就是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