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四课----触点开关功率

楼主:
开关,接触器,继电器等的触点开关功率(容量)限制原因: 电弧

1, 触点开闭过程中
  触点间电压使电弧开始,然后最强,最后消失
2,电弧的强度
  与电压,电流均成正比
3,电弧使触点熔化

4,感性负载还存在自感电势,使触点间电压更高,电弧更强烈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2009-09-12):
这些只是开关单次切换的发热量,开关真正的切换容量,由如下因素决定: 开关电极热容积(质量*热容量), 耐温性能,切换速度(有否加速切断的装置),保护工质(氮,氦,浸油...) ,另外,还有灭弧装置有关(如:断开的同时,在电极间切入一个大面积的绝缘板,加速爬电距离的变化率

网友B:
负载短路,保护装置应该立即跳闸,此时对触点是非常严重的考验,尤其是直流电路,往往灭不了弧,造成更大的故障。

好像只有PowerAnts和我在与老彭唱和。

网友A:
老彭贵庚?

楼主:
不小啦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同喜同喜, 奔四的人来干一杯

网友C:
击穿介质(如空气)的外因是电场强度。所以理论上说,只要有压差,触点的闭合和分离都会有空气介质被击穿现象(电弧)。当可燃性气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开个手电都是危险的。

工程上要考虑的是如何增强触点的“耐弧性”(包括接触面积和材质)和封闭性,或进一步考虑采用“无压”闭合和分离。

网友D:
彭=1963 ?

呵呵,那就应该是奔5了。。。

网友A:
凡事都不要太理想化,无压闭合和分离,即零电压零电流开关, 机械开关就别想了. 这个条件很难实现,绝大部份应用场合不可能运用. 只要触点两端在动作时存在电流或压差,便会有击穿介质的现象, 工程上一般是用保护工质,(如充油,高速吹出的惰性气体,等, 前者的击穿场强很大,后者不易电离,且部份刚电离的气体分子,补高速吹出运运的气流吹走.

网友B:
楼主讨论的生动四课和生动五课有个共同点:都与气体放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