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五课----高压飞弧

楼主(2009-09-12):
我们在研制某产品时,发现两个有趣现象.

1, 一把螺丝刀放在很厚的包装用的绝缘泡沫上, 将5KVAC工频高压头靠近螺丝刀(间距2CM)即可清析看到对螺丝刀放电火花.改用直流高压,一样有.

我(非无线电专业)的解释:
当高压头接近时,螺丝刀与高压头间发生容性耦合,螺丝刀做为天线向空间发射电波能量,

直流高压也有, 是交流纹波引起的.

2, 一般高压放电电弧为兰色,5KVAC通过500M欧高压电阻对地,也能看到放电火花(呈棕色), 距离较近(约5毫米)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这个叫电晕放电 频率越高越明显, 直流的, 如果是造近正极高压,则金属感应出负极,负极端就比较明显,如果反过来,则不明显,试试

楼主:
有道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同意PowerAnts,这是电晕放电,另加尖端放电。是否有尖端问题,楼主不妨将螺丝刀改成没有尖端的导体,甚至用包烟的铝箔抚平都行,试试就知道。
绕高电压变压器时,非常头疼的问题。各绕组间甚至层间都会放电。灌封可以解决,但DIY条件下无法真空灌封,不能保证变压器内部也没有一点空气泡。

楼主:
请各位注意我说的测试条件:

1,圆柱形螺丝刀 空放在很厚很厚的绝缘泡沫上, 跟谁都不联

2,高压发生器的高压端靠近  近乎浮空的螺丝刀

3, 螺丝刀并没接高压地及大地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请各位注意我说的测试条件:

1,圆柱形螺丝刀 空放在很厚很厚的绝缘泡沫上, 跟谁都不联

2,高压发生器的高压端靠近  近乎浮空的螺丝刀

3, 螺丝刀并没接高压地及大地

彭建学  上海 ...
引用 楼主:

是一直放电还是就一次?

网友D:
同意PowerAnts,这是电晕放电,另加尖端放电。是否有尖端问题,楼主不妨将螺丝刀改成没有尖端的导体,甚至用包烟的铝箔抚平都行,试试就知道。
绕高电压变压器时,非常头疼的问题。各绕组间甚至层间都会放电。灌封可 ...
引用 网友B:

高压的没试过,高中用普通电缆里的铜丝、铁钉、蜡烛做过电磁铁。用铜丝绕在铁钉上,然后放在融化了的蜡烛液里浸泡并加热一会。完了凉下来还能用来吸更小的铁钉:D

网友E:
分析一下电场分布,别忘了脚下有个大地。

网友A:
没有理想的介质, 那怕你包再厚的泡沫, 而且,由于宇宙射线无所不在, 空气中总是存在极少量的电子.  并且绝大多数是从地面向高空移动, 形成大约10pA/m2的微弱电流, 也是引发雷电的主要原因之一. 空气中的垂直电势差, 在地面空旷处约为100V/m

网友B:
回9楼:
你叙述的现像是铁磁材料的剩磁,与是否在蜡中加热没有关系,与气体放电也没有关系。

楼主:
螺丝刀放在厚泡沫上,厚泡沫放在木桌上,木桌放在木地板上, 木地板在水泥楼板上.

在较干燥环境下,螺丝刀与大地间的阻抗应该有上万兆欧.

如果高压头间隔2CM空气隙 ,通过螺丝刀对大地泄漏与螺丝刀对外辐射, 那个是主导?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放在那儿也不行, 因为你那个螺丝刀是良导体, 而且表面积比高压头的面积大N多倍, 电荷要找捷径

这个跟绝缘阻抗多大没有关系, 上面提到过, 空气中含有自邮离子, 而且还有水蒸汽, 搞不好还有高能粒子不断打穿螺丝刀

网友B:
回13楼:
螺丝刀对大地有电容,估计0.1pF量级。这个电容与高压头到螺丝刀的电容大致为同一量级。

网友A:
而且, 你所说的绝缘电阻, 是在电场强度远小于击穿场强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在电场强度比击穿场强小得不是很多时, 电极间的气体会大量的电离, 只不过还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 具有固定通道的电流, 一但出现这条电流的通道, 那通道的阻抗就会极剧下降, 就是击穿现象.

网友B:
气体放电,与电压关系不大,倒是与场强关系很大。
楼主的高压头和螺丝刀之间场强比螺丝刀与大地之间场强大得多。

网友C:
貌似这个跟当年赫兹玩的有点像,只不过LZ这里的电容更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