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六课-----干簧管接触电势真不小

楼主(2009-09-12):
前段时间,我研究干簧管触点接触电势,因为厂家没有此数据.

用磁铁靠近使干簧管触点闭合, 测出接触电势可达几十微伏, 让我吓了一跳.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我的问题是:

这电势到底是接触电势,还是包括了磁化反应引起的电势?

如何区分检测?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触点材料一般是由金属, 镀上合金材料,如铑,钯等的合金, 众所周知, 两种金属接触,会产生界面电势

楼主:
我测的是闭合后的接触电势, 断开后阻抗很大,对我的实际应用影响很小.

只要有不同材料接触,在接触面(点)都有接触电势.

我要确认磁场对磁性接触点的接触电势有什么影响.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静磁场不会产生静电场的, 如果现象是真实的, 那么可能需要用霍尔效应和热磁效应来解释

楼主:
电介质受电场极化,产生极化电势, 磁介质受磁场极化,会不会因改变介质的状态而改变接触电势呢?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想法:
改成线圈驱动, 调节励磁电流,看接触电势变化.

带来问题: 吸力变化,引起接触力变化, 接触电势也可能变化,还是无法区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搞不好,是因为你的表笔的作用, 你另用一个机械开关看一下有没这种现象

或者,砸开一个,用绝缘材料把触点压住, 再量

网友A:
表笔与你用来连接回路的导体,之间,也会有界面电势

网友B:
那不继电器的不更大啊

网友A:
相信现实生活中, 两种金属的界面效应是很普遍的, 而且还存在电化反应产生的电势,如金属表面的水雾及结露,便与靠在一起的两种金属形成短路的原电池,虽然回路短路了,但短路电流在接触电阻上,仍然会形成压降, 对外界表现一定的电势差, 只不过数值微小,一般不易发觉, 老彭用的7位表? 能量到几十uV

楼主:
在下对微弱信号检测有点研究,做过微电流,微电压,微电阻,微电容检测.

用我自己的电路测的, 直导线代替触点,几乎测不出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砸开一个,直接用机械方法对触点施加额定工作压力,再用你8楼想的办法去测

网友A:
DIY一个电动高速小磨具,把管壳中央磨穿, 用牙签去顶也行, 这样可以保持触点本来的工作状态,主要是相对位置及姿态, 这样更好

楼主:
干簧管触点很细小,很嫩, 砸不好就碎了, 而且砸开了,爆露在空气中, 触点材料有什么反应,我也不知道.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真想搞得很清楚, 就想办法啊, 找特种气体公司买一瓶氦气, 几百块钱的样子, 请玻离店的小伙计来做一个小型透明的洁净箱, 把磨穿的干簧管,及设备放进去, 搞好气密封, 流一带阀门的小管排气,用氦气吹上十分钟,基本上算是没有氧气了,再去测, 全部支出,不到一千块

网友C:
如果两个触点的材料一致、镀层一致,则接触电势应该互相抵消。

原理是,加单向磁场肯定不会因为磁而产生电动势,要排除这点,只要把磁场反向即可判断。
触点也是一样,如果是材料的原因,则肯定死有方向性的。

PS:
按说以LZ的产品和经验,应该不会想不到这些...

网友D:
怀疑是温差电动势。
楼主实验时,肯定不能保证所有电路(包括测量电路)都是同一温度。
以前用检流计,两接线柱用铜线短路,接线柱也是纯紫铜没有镀层,别说手接触接线柱,就是手靠近一个接线柱,稍过一会检流计光标都会移动。

楼主:
加反向磁场和调节磁场强弱, 都不能保确信作用力方向及大小带来的接触力大小,方向及其偏差引起的接触电势变化.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maychang说的有道理。
难道光是接触就有几十uV的电势吗?
显然是测试误差造成的。没有温差哪有电势差。

即使材料一致,也不可避免产生接触热电势

还有:若是干簧管的话,没有磁铁接近或线圈驱动,就不会接触(干簧管多为常开型),开路的当然没有“接触”电势。
另外,若用线圈驱动,可以肯定,电流越大,热电势越大。因为温度高了。

楼主:
1,接触电势又称为帕尔帖效应,主要由于两种不同导体电子密度不同,在接触面扩散运动形成的,
同时与温度有关。

2,温差电势又称为汤姆逊效应,同一导体两端温度不同,造成高温端电子能量高,向低温端迁移。

3,热电势一般包括温差电势和接触电势, 没有温差也会有接触电势。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接触电势与接触面的形态无关,两种导体接触电势为

EAB=(KT/e)*(lnNA-lnNB)

K为波尔兹曼常数, e电子电量, NA材料A电子浓度, NB材料B电子浓度

问题是
1干簧管的两个**和触点如果材料完全相同,就不应该有接触电势。

2 检测回路很短,温差很小, 温差电势不应该这么大

3 如是干簧管两个引脚与PCB铜间的接触电势,差分电势应为0或很小

磁场对磁介质的**的磁化作用,会不会间接影响接触电势呢?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