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句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9-09-12):
#define bitset(var,bitno)((var)|=1<<(bitno))
#define bitclr(var,bitno)((var)&=~(1<<(bitno)))

网友A:
这两行写错了,中间有空格要分开的,应该是:
#define bitset(var,bitno)     ((var)|=1<<(bitno))
#define bitclr(var,bitno)       ((var)&=~(1<<(bitno)))

作用就是宏定义进行位操作。

楼主:
哦,是有个空格的。那一般在程序里这两条都要加上的吧?

网友A:
基本的问题需要自己看书,问问题一般来说是个好习惯,但不看书不思考 ,什么都问,那一定不是好习惯

楼主:
就买了张明峰的书,介绍C语言的太少,从网上下资料也很难找,下了几个都是张工书里的内容

网友A:
基本的C语言知识需要去看C语言相关的专业教材。

张工的书只是把关键点以及和常规不一样的地方讲解了一下,它不是万宝书,不可能什么都写进去。

楼主:
知道了,谢谢业务员

网友A:
哦,我啥时候又成‘业务员’了?!

网友B:
业务1,业务2,……
虽然你是头号业务,但也还算是业务员吧?

网友C:
#define SET_FLAG(f)                        f##_byte |=  f##_bit   // flag set
#define CLR_FLAG(f)     f##_byte &= ~f##_bit   // flag clear
#define TOG_FLAG(f)     f##_byte ^=  f##_bit   // flag toggle
#define VAL_FLAG(f)     (f##_byte &  f##_bit)  // flag value for test

#define SET_BIT(f)                        f##_byte |=  f##_bit   // bit set
#define CLR_BIT(f)             f##_byte &= ~f##_bit   // bit clear
#define TOG_BIT(f)             f##_byte ^=  f##_bit   // bit toggle
#define VAL_BIT(f)             (f##_byte &  f##_bit)  // bit value for test

网友D:
#define bitset(var,bitno)     ((var)|=1<<(bitno))
#define bitclr(var,bitno)       ((var)&=~(1<<(bitno)))

是宏定义
第一句定义的 bitset(var,bitno)实现对var第bitno 位的 置位
第二句定义的 bitclr(var,bitno)实现对var第bitno 位的 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