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TM8S内部振荡HSI的观察与比较

楼主(2009-09-12):
1、STM8S103 HSI的参数:0.5%的校准分辨率,极小的电压漂移,+-0.8%的典型温度漂移(未有列出最大值)。官方的说法是校准后的精度+-1%以内。
2、校准的方法及达到的精度:
   a,依赖ST校准,ST承诺最大误差为-4.5%~+3%,典型误差为-3.3%~+2.1%。
   b,依赖外部基准时钟校准,校准后最大误差为+-0.3%再加上外部基准时钟的精度。由于校准后精度必定差于外部基准时钟,个人认为不如直接采用外部基准时钟作为系统时钟基准(譬如50Hz)。
   c,依赖烧录器初始校准,校准后最大误差-1.9%~+1.9%,典型值为-1.0%~+1.0%。由于烧录器的时钟基准一般为数十ppm可忽略不计。
   d,结合以上三者,即采用烧录器初始校准作为初始值,再利用外部基准时钟校准。
3、烧录器初始校准的说明:用户代码中保留一个FLASH或EEPROM位置,烧录器在烧录代码时,测量出该芯片的最佳校准值,写入该位置。用户代码在复位后把该值取出,写入CK_HSITRIMR即可。
4、在-40~0度的低温区,HSI的温度漂移比较大。0~+125度的温度范围内,漂移小很多。
5、由于ST的DATASHEET中对于HSI电压、温度的漂移,只有典型值的图。所以只能说依赖烧录器初始校准能达到-1.0%~+1.0%的典型精度。希望ST能给出电压、温度漂移的最大值,以便用户更好的评估、使用HSI。
6、STM8S207/208的校准分辨率为1%,但是207/208使用HSI作为时钟的可能性较小,我认为意义不大。就如同STM32的HSI,也可以校准,但意义不大(大都会用8M晶振)。
7、拿FreeScale的HCS08的ICS来做个比较,0.2%的校准分辨率,整个电压、温度范围的漂移+-2%。与STM8S比较,基本上是同一水平。
8、拿MSP430F2230的DCO来做个比较,每步12%的校准分辨率,整个电压、温度范围的漂移+-5%。呵呵,TI这方面不太理想。

网友A:
下图中红线圈出的部分不是你要的参数吗?

楼主:
红线部分是针对factory calibrated的参数。
我想要的是针对某个特定的trim值(比如0),在整个温度、电压范围的漂移。
比如我在25度校准了,误差是+0.32%,那-40度相比25度最大会-多少百分点,+125度最大会+多少百分点。
datasheet的典型图表,-40度比25度要-0.8%,而+125度要+0.5%。但这些只是typical值,一般是不能作为设计依据的。

如果试图根据红线部分来推测最大温飘。那-40度就达到-2.0%(2.5-4.5),+85度为+0.7%(2-1.3),+125度达到+1.7%(3-1.3)。则跟HCS08的+-2%刚好相等,呵呵。
根据这个推测结果,不经由外部时钟基准实时校准的话,而采用烧录器校准或测试模式预先校准的方式,STM8S的小容量HSI精度为-2.3%~+2.0%。比根据图中的典型值得到的-1.1%~+0.8%要大一倍。
这个精度基本满足低速串口通讯要求和红外遥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