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09-09-12):
要求是:
电源为DC24V.电机额定电压为18V。额定电流为:6.5A。启动电流为51A。

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要求:控制正反转,控制电机的速度,有采样电流的最好,大

家推荐用什么样的驱动IC,在市场上容易购买的。

还有一个问题:驱动芯片可以接24V的电源,可是直流电机的额定电压时18V的,请问

是不是得在驱动芯片输出端(OUT端)接电感平滑电压呢?芯片接24V直接驱动18V电

机可以不?能不能烧坏电机?

网友A:
既然要控制电动机转速,还要对电流采样,那就不必考虑24V电压烧18V电机问题。
要控制转动方向,还要控制转速,可以用PWM全桥。既然是单片机控制,PWM脉冲可以由单片机产生。不必另用什么驱动芯片。

网友B:
18V的电机 峰值可以加多少V?

网友C:
烧电机是因为发热,跟I、R、t同时相关...单独一个参数没有实际意义...

楼主:
但是用单片机输出的PWM不行的,因为单片机输出时脉冲信号,而直流电机需要平滑的直流电源的。
中间一定要加电机的驱动芯片的,来转换电机所需的电源的。
也许我的想法太偏激,还请大家提宝贵的意见。
小弟谢谢你们啦~~~

网友D:
请问直流电机用平滑的直流电源驱动有和优点呢?

网友E:
楼主在5楼的说话是错误的

网友F:
单片机(AD+PWM)+MOS驱动+MOS管,是可以的。

网友G:
电机是有惯性的,能对pwm的断续供电起平滑作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对这方面有些欠缺。我在充电那。在您们这里我也学到了很多,比看书都管用。再次感谢您们。
我有什么说的不对的,还请你们批评、指正。
谢谢各位~~~

网友A:
直流电机本身就是个大电感。

楼主:
还请大家帮忙看下,通过你们对我的帖子提出的意见,我归纳了两个问题,如下:
1、驱动芯片直接输出PWM给直流电机,并不需要事先平滑,是否这样?
2、若第一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当PWM的高电平比电机额定电压高6V,是否有问题?

请大家给个合理的见解~~
谢谢各位啦~~~

网友G:
去查电机样本,一般高出几伏是没关系的,只是速度会高些,可减小pwm占空比来降低

网友G:
批量下载方法:
1. 使用迅雷5选下载全部链接,

2. 筛选时点选全部php文件,(有些没用的x.php文件待下完后再删,当然直接点选有用的php文件可免去删垃圾之举)
3. 下完以后可不必更名直接点任一文件解压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269页 10.9M.part1.rar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269页 10.9M.part2.rar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269页 10.9M.part3.rar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tyw的建议和提供的参考的书籍。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