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电路

楼主(2009-09-12):
如图:
从左到右依次为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TVS
根据图中的电压使用要求,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TVS各选多少电压的合适?
我的选择如下:
1:气体放电管,因为气体放电管最小击穿电压为90V,所以只好选用90V的
2:压敏电阻选的电压应该比气体放电管的要高(为什么?),这里选用100V的
3:TVS选的电压应该比压敏电阻的电压更高(为什么?),这里选用105V的

工作原理:
在雷击信号过来时,线路上的电压迅速升高,当到达90V时气体放电管开始响应,但气体放电管反应速度较慢(微秒级别),所以在极短时间内线路电压还是继续上升,当电压升到100V时,压敏电阻开始响应(纳秒级别),但电压还是继续上升,到达105V时,TVS开始反应,TVS的反应速度较快(<1ns),所以电压也还是会上升一点。之后线路电压被TVS嵌位在105V,当TVS快崩溃时,压敏电阻把电压嵌位到100V,此时TVS解放了,接下来以此类推

问题:L9~L12如何选择,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没看到图,不过有L可将后级的电压保护点调低。

网友B(2011-08-11):
没看到图

网友:
什么东东呀

网友C(2013-01-16):
一般在防雷的多级保护电路中,气体放电管用作第一级,压敏电阻可用作第一、二级,而TVS二极管一般做最末的一、二级。如下图是我们LangTuo公司给出的一个三级保护电路,也是防雷保护中比较典型的一种常用保护电路。

网友C:
上图的各级保护元件的箝位限压波形也同示图中。由各级限压波形可见,经过三级保护的逐级限压,沿线路侵入的雷电过电压会被限制在一个很低的电压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