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D1084是可调输出吗?

楼主(2009-09-12):
偶的电路图是如左。我去赛格的时候说买一个3.3V输出,一个可调。3.3V输出的那个是AME1084,输出完全正确,但是这个可调的(芯片上标着:LD1084)一点也不正确。。。

楼主:
我看datasheet好像是可调和固定输出是一种芯片,可以通用?

楼主:
我按照上面的电路,输出的电压很不稳定,一下变3点多伏,一下变到1点多伏,一下零点几伏。

网友A:
先确定实际用的芯片型号,看是不是LD1084-ADJ

楼主:
先确定实际用的芯片型号,看是不是LD1084-ADJ!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是ADJ,但是调电压的电阻太大,改小即可。

楼主:
R64用120,R66用27.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