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6M晶振,20us定时,求救。

楼主(2009-09-12):
小弟最近在写一个发生脉冲的程序。要发出20us的脉冲,方案已定,用51定时器,6M晶振,用C语言写。结果进出中断所花费的时间大于20us。无法产生20us的延时。除了嵌入汇编以外,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加快进出中断?是否可以优化编译器对程序的处理?

网友A:
别用中断了,用nop延时

网友B:
用软件做,CPU不用做别的了
用T2的频率输出功能吧

网友C:
51单片机,6M晶振
12T的话一个指令周期就是2uS

如果这个脉冲输出还要可控的话....
期待你的解决方案:lol:lol

网友D:
呵呵,这么短时时10条指令都也不到,这别用C了

网友E:
软件实现不了,那就在硬件上做手脚。
产生个低频在倍频

网友F:
找STC的51试试吧,快一点

网友G:
时间太短了,可能无法做到。

网友H:
51单片机,6M晶振
12T的话一个指令周期就是2uS
10个指令周期就是20uS

网友I:
可以换个单片机或者提高系统个的震荡频率。不过你是发烧友的话,就不能用C语言实现了,汇编可能会实现,但是不会精确地。

网友J:
找个自带PWM的MCU。。。。。。。。。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特别感谢3楼的提示。这个信号的输出端口在原来的设计中接在P10。我觉得和T2有关,但是因为对T2不熟悉,所以没有用。三楼的建议应该试一试。

网友K:
关中断,搞几个空语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