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Keil3编译时出错。。

楼主(2009-09-12):
我用的ARM7芯片是ADuC7033,在编译时出现以下错误~~哪位高手指教下!!

网友A:
aduc703.s或者aduc703.c的文件中没有定义那些函数。

如果是aduc703.s的汇编文件,需要引用其他模块定义的函数,请使用 IMPORT  Undef_Handler
的形式将其它需要引用的函数引入进来。

如果是aduc703.c文件,则需要用extern等声明一下。

遇到 这种问题自己先看看出错提示的意思,自己先分析一下,有助于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要动不动就发贴,对自己没啥好处。

网友B:
你在aduc703x.c当中调用了Undef_Handler等函数,但是没有定义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