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锁死的疑惑

楼主(2009-09-12):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什么芯片,不会是90s吧,那还真锁不死

你继续试吧
比如把reset做io,改时钟,用jtag关闭isp,有几十种死法

等锁死了,不妨考虑一下本店的高压编程器,物美价廉,高压并行,isp,高压串行通吃,哈哈

楼主:
我用的是Atmega16,我只用ISP,不用Jtag

网友B:
AVR锁死的现象在操作不当时会发生,只能用高压编程器恢复。

楼主:
操作不当?具体有哪些?

网友C:
想要解决相关知识请看http://bbs.uconny.com/

网友D:
我的M16配置成了外部时钟,是不是必须得提供一个外部时钟信号才能工作?

网友E:
是的,接个有源晶振或者挂到别的单片机晶振输出脚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F:
我的EP868有4M时钟输出,无需有源晶振来帮忙。
另外有严格的熔丝检查,防止错误设置禁止SPI ISP。
支持低压串行和高压串行编程。
高压并行就没办法了,信号线不够用,呵呵。

网友G:
楼主想要的是专门锁死,不是锁死了解锁吧?

网友G:
当AVR没有接外部晶振的时候,而你选择外部晶振的时候,它便会锁死.

解锁方法:用一个有源晶振产生波形加到晶振输入脚将熔丝设置回来即可.

楼主:
当AVR没有接外部晶振的时候,而你选择外部晶振的时候,它便会锁死.

解锁方法:用一个有源晶振产生波形加到晶振输入脚将熔丝设置回来即可.
引用 网友G:

不是吧。“当AVR没有接外部晶振的时候,而你选择外部晶振的时候,它便会锁死”

下次接上外部晶振再上电不就又好了吗?

网友H:
有些熔丝位最好不要乱设,比如XMEGA中的两个熔丝位,一个是RST禁止使能,另一个是JTAG禁止使能,如果熔丝设置将这两个位都禁止掉了,那么这颗芯片就不能再编程了,如果你烧错了程序,那么这颗芯片就坏了。

网友I:
不同的AVR芯片,不同的接口(ISP/JTAG),不同的使用(Reset是否当IO)有不同的锁定操作

对不起,本站规定会员每小时最多只能发表 5 个帖子。
我的等级太低了?

网友J:
spi关闭,ISP就锁了这算是常锁一种现象,高压写一下就行了

网友G:
14#不是说了还要设置嘛!

网友K:
你们老是说锁死不能用,为什么我的MEGA128怎么设都还可能用呢??反正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就一条条的设置试,到最后还是可能用啊?我用的avr studio,真的锁住就不能用,然后要用高压解吗

网友A(2009-10-13):
如下
前提 用isp下载方式
1 reset 做io ,锁死 只能用高压编程器解 高压串行或高压并行方式
2 无效的时钟设置,锁死 可以用外接合适的时钟,isp方式解

MEGA128 reset是独立的,可以认为是锁不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