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9-09-12):
今天看电路板,上边有许多小方块,有的表面是黑颜色的,方块上边标着330,还有标472的,看旁边的标注是R,我想应该是电阻,但是不知道330、472这些数字表示什么?
如果是电阻值,那她表示是多少电阻?精度能达到多少?常说的精密电阻是不是就是这种?目前只认识色环电阻。

还有一些小方块是白色的,有C的标志,应该是电容,但是没有标注电容值是多少,这种电容叫什么名字?怎么能知道它的电容值及耐压水平?圆柱型的电容应该是电解电容吧,它上边都标着电容和电压。

网友A:
分别是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
读数是:前面2位数字后面加上第三位数字个数 个0,比如330就是33,472就是4700
——这些电阻不是精密电阻,只是普通精度,精度正负5%

后面的是贴片电容,大都都是瓷片电容;
电容读数规则和电阻一样,只是因为材料问题,字印不稳,所以上面一般都没用数值

网友B:
楼上正解,看看电子元器件的书吧!!

楼主:
谢谢2楼不吝赐教。
解释的很详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