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啊,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吗?

楼主(2009-09-12):
A 是可以在丝杆 E 上左右移动的平台,估计还需要一个支撑杆,否则A会翻的
B 是可以上下移动的杆(主要就是能实现上下移动)
C 是探针,固定在B上,可以随着B上下移动
   另外,最好还能获得探针的压力反馈,以便控制力度!
   且探针 C 要与整个装置绝缘

D 嘛,随便画上的,就当连接控制电缆以及探针C用的电缆吧

整个装置的目的就是沿着丝杆E的方向灵活定位,并通过探针C加电!

沿着丝杆方向的定位精度最好控制在0.2mm,0.5mm也可以接受!
还有一个麻烦是探针怎么控制,不需要定位精度,但最好能知道并控制探针受到的压力

不知是否有类似这种功能的装置?见的比较多的都是一个方向的丝杆。。。

网友A:
可以用气缸,这样压力比较容易控制
只是还要配气泵。

丝杆只能用于移动,还需要导轨或光杆导向。

你的这个精度,去淘宝上买那35块钱的朔料丝杆滑台即可满足,而且还带步进电机。

楼主:
:o哇,这么便宜啊?
谢谢老x啊,哈哈。。。
塑料的?不耐磨吧?
taobao是好东西,搜什么,就叫“丝杆”吗?

楼主:
晕,塑料丝杆滑台
太激动了,没看清,老x见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