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PT2262、2272的问题

楼主(2009-09-12):
我最近在做一个系统,用到2262/2272的编解板电路,OSC匹配电阻是2262 1.5M,2272 270K,现在问题是我需要同时按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键,2272才会有反应,而且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灯都亮,单独按一个偶尔有反应,但大多数时候没得反应的。
2262的数据端D1~D4通4.7K下拉电阻接地了,按键另一端直接接电源正。

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把2262的17脚数据输出端与2272的14脚数据输入直接联在一起好像2262的数据会变得一片混乱,示波器上显示乱七八糟的,那么要走有线传输信号的话,它们之间应该怎样联接啊?

谢谢各位。

楼主:
没人知道吗,还是我问错地方了?!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不是下面的接法

网友A:
2262的17脚和2272的14脚之间串个4148试试

楼主:
电路类似于上面的那个图,只不过D0~D4的下拉电阻我用的是4.7K的,OSC用的是1.5M的,用的是市面上那种简单的300多M的ASK发射电路

没有试过用二极管隔离,不过我准备用光耦或者在收发两端各加一个反相器试试,明天进回来的配件里有光耦,先试一试,不行就改用电路隔离。

但是那个按两个以上的键接收电路才有反应的问题好像还没有解决,把示波器接在2262的17脚上能看到单个按键的波形,不知道是不是收发电路的振荡电阻有些不匹配

网友B(2010-07-14):
完全可以,我设计是 控制面板,一快 2262 + 2272 ,2262的17脚数据输出端与2272的14脚数据输入直接联在一起,驱动板一快 2262 + 2272 , 控制面板和驱动板也是直连,已正常工作,很稳定。
或许,我回的不是时候,请不要笑话。

网友B:
控制面板与驱动之间,10米左右。

网友C: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忘了接地线?

网友D(2010-10-27):
我的电阻用的IN4118接1K电阻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