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电隔离电源和地线问题

楼主(2009-09-13):
大家在用光隔的时候电源都是怎么用的,必须用两组独立的电源和地线吗?我看有些线路怎么就用一个电源啊。。是不是地线上能怎么处理一下就能达到一定的隔离目的,比如加个小电感什么的,我有个线路要设计,感觉用两个独立的电源确实有点成本太高了,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外信号与内部电路不构成电回路问题不大,但是可靠性不好,最好是完全隔离。

楼主:
也就是说,外信号的地和内部信号的地是用了一个地,总感觉不可靠,但是用独立电源完全隔离又成本太高,相当于得做两套电源,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