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电隔离电源和地线问题

楼主(2009-09-13):
大家在用光隔的时候电源都是怎么用的,必须用两组独立的电源和地线吗?我看有些线路怎么就用一个电源啊。。是不是地线上能怎么处理一下就能达到一定的隔离目的,比如加个小电感什么的,我有个线路要设计,感觉用两个独立的电源确实有点成本太高了,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用光耦的目的并非都是隔离,而隔离有隔离的要求,目的是避免任何直接电气连接,否则隔离又有何意义。

楼主:
谢谢CHUNYANG的回复,我指的就是电源的隔离,比如,工业上外部信号进入到系统,必须经过光隔,但经过光隔后,这样的系统都要设计两套电源吗,我要设计个东东,要选两个ACDC模块吗?

网友A:
隔离当然就必须是隔离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必须,当然需要独立的隔离电源系统,用变压器就可以。